[导评] 金田KDATA32G迷你U盘评测。

楼主(2019-04-19):
感谢数码之家,感谢CCTV,多年的老坛友了终于中了评测了。
其他不说,先看开箱:
数码之家名片镇楼,外包装箱就不看了,反正方方正正一点损坏都没得。
里面小U盘确实很迷你,还送挂绳很贴心,因为小的确实容易掉,有挂绳串在别的东西上面就好的多了。

再来看看基本情况:
出厂分区分好了,FAT32的,没什么说的
用工具看看,慧荣3268AB的主控,闪迪单通道TLC的32G芯片

再来测下速度看看:
先是2.0的速度:
速度还行,基本上和高端的相差不大,毕竟2.0接口,还是看看3.0的吧:
确实出乎意料,本以为这么小的U盘性能肯定不行的,竟然能达到3.0接口的主流芯片的速度,当然和更好的价格几倍的比不了,不过售价才三十几块钱的32G的U盘达到这个速度很好了
而且正常使用上足够了(跑分党除外)
写速度有点差,应该不是这个水准,换个软件试试:
这个就比较正常了,读取速度100+,写入速度80+,反正够用的很了。

再来全盘测试下“
全盘写入正常,校验正常,非扩容盘,也没有坏块,放心使用。

作为数码之家的非新人,U盘到手不量产一下怎么对得起自己和版主呢:
慧荣的量产就是简单,我只找了个格式化工具就来了
光驱盘我分了5个G多点,原因是发现最新的WIN1064位系统已经有5个多G了,还剩下25个G当U盘用
然后放入最新的WIn10 1809的64位版本光盘镜像,再用PE工具做了个三分区支持EFI启动的PE
分好了是这样:
再看一下磁盘管理中的情况
可以看到光盘和U盘,以及U盘三分区的情况,分别是一个UD区和一个EFI区,还有20多G放数据,我放了个WIn7的WIM镜像和一个自己封装的XP的GHO文件,另外放了些常用 的软件里面,目前还空了几个G。以后就是我的装机主力U盘了。

上面就是我具体测试的情况,拆机因为是金属迷你的,拆开后怕不能还原就不拆了。
下面是总结:
一、外观精致,有挂绳好评,体积迷你,插汽车上或者其他地方基本不占地方,不过记性不好的更加容易忘记放哪儿了。
二、速度满意,达到主流3.0水平,足够平常使用。比一般迷你盘的速度高了不少。
三、慧荣主控好评,量产方便,不会量坏,手残党福音。
四、价格便宜,三十几元的迷你U盘,主流3.0接口的速度,性价比 很高。

本人强烈推荐购买,如果你有迷你U盘的选购需求,这款金田KDATA32G迷你U盘不管是做工还是速度等等肯定符合你的需要。

最后祝数码之家越办越好!

网友A:
这种的发热很大吧,我有个闪迪的,几分钟就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发热很大吧,我有个闪迪的,几分钟就烫手

还可以,跑完测试下来手摸也是温热而已,没到烫手的程度,而且后面使用也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可以,跑完测试下来手摸也是温热而已,没到烫手的程度,而且后面使用也正常。 ...

难道我买到山上的了?

网友:
确实是小巧

网友B:
然而3268的兼容性有待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我买到山上的了?

不是一个牌子的比较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而3268的兼容性有待考验

你指的是什么兼容性?我有空来测试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什么兼容性?我有空来测试测试。

你做成启动盘了,我指的启动兼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成启动盘了,我指的启动兼容性

等我哪天修电脑的时候插上去试试启动项。

网友C:
楼主的M币退没退?我的还没有退,早就发了测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M币退没退?我的还没有退,早就发了测评了

没退呢,心说花4000M币买这个怎么说呢,也不能说不值,问题是我家里面U盘一大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退呢,心说花4000M币买这个怎么说呢,也不能说不值,问题是我家里面U盘一大堆啊。 ...

我也一样,而且金田他这个跟我的测评里面图片上那个对比,金田这个其实根本就是垃圾啊

网友D:
恭喜  慧荣主控+闪迪TLC 32GB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  慧荣主控+闪迪TLC 32GB

是啊,心说有一万多M币还可以换个什么东西的,现在就被购买U盘了。

楼主(2019-06-04):
引用 网友B:
你做成启动盘了,我指的启动兼容性

最近试了一下,CDROM启动没问题,不过Hdd启动有问题,在BIOS里面直接看不到的,所以也不能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