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G41开机风扇转,但无显示,键鼠都不亮!!

楼主(2019-04-19):
如题!!CPU是xeon 5160,内存和处理器触点都擦过了,电源也换了,cmos也恢复了,还是不亮。。咋办?

网友A:
橋壞了?
感覺INTEL這些G31 G41
已經步入跟AMD一樣的質量,
沒以前的那些INTEL那麼耐用。。。只是一種感覺,說錯莫怪。

网友B:
是否有把插过电源线呢?主板上的CPU供电正常?

网友:
主板检测了吗

网友:
上诊断卡看看什么没过应该是卡在内存或者cpu检测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有把插过电源线呢?主板上的CPU供电正常?

电源都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橋壞了?
感覺INTEL這些G31 G41
已經步入跟AMD一樣的質量,

945 G31 G41所搭配的南桥是ICH7,它很不耐用,轻则USB口对地击穿而个别USB口损坏,重则整个芯片对地击穿短路完全无法点亮或开机。同样问题很少出现在AMD所使用的nv或AMD的芯片组,虽然nv单桥芯片组就是发热量太高,散热不好容易脱焊;而amd的独显芯片组北桥因面积太小,也比较容易出现散热不良而脱焊问题。不过,芯片本身击穿短路的却不常见。

网友:
别问,问就干南桥

网友:
Intel® Xeon® Processor 5160
https://ark.intel.com/content/ww ... z-1333-mhz-fsb.html

Sockets Supported
LGA771

Compatible products
Intel® Server Board S5000PA Family
Intel® Server Board S5000PAL Family
Intel® Server Board S5000PSL Family
Intel® Server Board S5000VSA Family
Intel® Workstation Board S5000XVN Family

用 转接卡上 775 主板无 CPU 代码,主板兼容性 不良

去找片 775 X33xx

网友D:
引用 网友C:
945 G31 G41所搭配的南桥是ICH7,它很不耐用,轻则USB口对地击穿而个别USB口损坏,重则整个芯片对地击穿 ...

我现在用的华硕G31好好的呢,装的WIN10也没发现什么问题,都用十年了

网友:
E5160就是个771双核  不如上个标准的E5XXX试下能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的华硕G31好好的呢,装的WIN10也没发现什么问题,都用十年了

G31坏南桥的不要太多哦。

网友:
首先要确认下这块主板能够使用xeon 5160,然后替换法处理~

网友E:
问题不够明白,是换了cpu后不亮吗?如果这样的话,看主板牌子,有些主板需要刷微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不够明白,是换了cpu后不亮吗?如果这样的话,看主板牌子,有些主板需要刷微码。 ...

这机器之前都能点亮的,配置都没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