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拆个倒车摄像头

楼主(2019-04-19):
卖家说是pc3089的,倒车视角挺大,夜间挺清楚,导航刷机刷的后视只能是正像(左右是反的,特别不习惯)。导航一体机太小众了软件不好找,所以就从摄像头下手,结果预留的空位什么功能都能调。
拆开后电路空位

最后一个红色去掉就是正像了

白色和紫色都是往左移动改功能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都正像了还改什么?

网友B:
没灌胶吗 灌胶可不好弄 这就跟电表调精度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都正像了还改什么?

摄像头本身是镜像。导航里能调正像镜像,但是导航刷完机显示后面左右是反的,导航没办法只能改摄像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灌胶吗 灌胶可不好弄 这就跟电表调精度似的

没有灌胶,用指甲很轻松就扣开了

网友:
这种摄像头能用多久

网友:
谢谢分享,刚好买错了 要标尺 买过来的是没标尺,不知一样不

网友:
好像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把你指示的位置的贴片往前移,就实现了你说的功能?如:把左起第五个贴片移到第四位,就没有标尺了?第八个(最后一个)贴片去掉,就变成了正像了?

网友(2020-01-10):
牛逼啊 还能这样玩, 不过好奇 这个定义 楼主是怎么知道的呢

网友:
一般不是只有4个LED吗

网友(2020-06-28):
前面那块镜片怎么拆,那里特别容易脏

网友(2021-03-22):
有标尺的没有距离显示的能不能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