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9元追随者定位器改锂电

楼主(2019-04-19):
这款定位器买来有一个多月了,一直没有时间,放在那里吃灰,今天有时间,拿出来改了一下锂电。
具体接线啥的都会接,直接上成品图。

原来的电池盒是两节18650串联,因为没有合适的电池盒,我改成了并联。还带开关。当然,用不太上。

使用TP4056对其进行充电,1A电流算是中规中矩。

成功搜索信号,同时用热熔胶对电路板做一下防水。

改完锂电后用途广泛,我装在我的拉杆箱里。其他用途,请各位坛友补充
好看请加分

网友A:
安装到老婆书包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到老婆书包里。

女朋友都还没有

网友B:
就想知道里面那张卡是无限流量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安装到老婆书包里。

老婆?书包?信息量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想知道里面那张卡是无限流量不

每月30M流量,上传定位用足够,想拿来上网,想都别想,它只是个物联卡。

网友D:
测量工作电流没?????我准备用遥控器上的23A那种一次性电池弄个定位用呢,不知能工作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工作电流没?????我准备用遥控器上的23A那种一次性电池弄个定位用呢,不知能工作多久。 ...

如果使用了GPS,开机、初始化、定到位、上传,所以应该是很快会没电的。。。。。。。。当然,频度有关。

网友E:
你的线是怎么接的?直接焊在焊点上的吗,我试着改了一下,用5v能启动不能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线是怎么接的?直接焊在焊点上的吗,我试着改了一下,用5v能启动不能定位 ...

不能用5V  可以4.2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能用5V  可以4.2

你的线接在哪里的?4.2v就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线接在哪里的?4.2v就能用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754    看上边帖子的5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工作电流没?????我准备用遥控器上的23A那种一次性电池弄个定位用呢,不知能工作多久。 ...

我就告诉你全新的品牌9v层叠电池只能撑2分钟不到,3600mAH的锂电池也就一周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婆?书包?信息量好大!

写出来就是一部长篇家庭伦理剧啊

网友:
也可以安装到老婆里

网友(2020-04-22):
这个电池盒我也买了,顶上开关的空间挺大的,我准备把4056充电板集成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