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个显示器还有维修价值吗?

楼主(2019-04-19):
昨天显示器中间出现一块横条,拆开看电源板和驱动板好像没问题。是屏坏了还是逻辑板坏了?还有维修价值吗?
中间出现一块横条

电源板

驱动板
屏忘记拍照片了,这个故障是屏和逻辑板有问题吗?还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
很可能是屏线问题或者屏上电路问题。修理价值不高。有图像声音一般逻辑板电源板没问题。

网友:
屏已经坏了,没有维修价值,也无法维修。

网友:
检查逻辑板排线,如果是一体的就没得救了

网友:
不值得修了

网友:
检查排线是否有短路的地方,如果是我说的情况就有可能修复

网友:
屏面无问题
屏电路出问题了

如果在深圳 北京  应该可以修复  ,本着环保的角度,修复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
屏上电路问题

网友:
感觉大概率是屏线或屏幕问题。

网友:
广州深圳那边有压屏线的

网友:
没什么必要修了

网友:
屏挂了,基本没法修。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搽搽屏线试试,不行就是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