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块完好5伏手机充电器拆出的板准备改一块来玩

楼主(2019-04-19):
先来第一块,好像是一个功能机的充电器的。牌子忘了。有些年头了。拆开都放了三四年了。沾了很多灰尘了Y电容自己补焊过又搞脱焊看着还算可以。准备改来玩

13003开关管

就选这块来改给小设备供电玩

下面这块山塞中的山塞留着拆件玩吧。不敢用啊

网友A:
都是垃圾货来的

网友B:
这个电源太差了,改装意义不大,功率也小

网友:
,支持废物利用,哈哈。

网友C:
开关电路功率小,稍微短点路就烧管子,不如改老式降压整流稳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路功率小,稍微短点路就烧管子,不如改老式降压整流稳压电路

改给3伏数字电子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垃圾货来的

以前诺基亚的充电器也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太差了,改装意义不大,功率也小

准备改给3伏数字电子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路功率小,稍微短点路就烧管子,不如改老式降压整流稳压电路

我以前在中关村知春电子市场里买过5V 5A的电源,也是跟楼主一样的RCC单管自激方案,只是开关变压器和一些管子更大点,大胆的直驱XML灯珠,没多久把电源累死。类似台达5V 4A芯片方案耐用很多,有过流短路保护,改造基准调输出电压,会发现有过压低压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诺基亚的充电器也就这样

你是不是对诺基亚充电器有什么误解?正品诺基亚都有IC的,最低端的是一颗6腿PWM芯片和13001之类的管子标500ma左右,没见过原装诺基亚充电器用RCC电路。

网友:
板子比较山寨,利用意义不大。

网友:
这种板子最好不要用,PCB上高低压都没分开的,安全隐患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诺基亚的充电器也就这样

你看的应该是山寨的,不是原装,我拆开过原装充电器,双面板工艺,单芯片电源IC,用料很好,布局很大气,有大家风范,这个充电器应该是刚刚学画线路板的人搞的,什么规则都不懂,高低压都没有分开,什么接地之类都是乱来的,只是把线路连通了,NOKIA不可能是这种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