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次求助,奇怪的雷达电路板维修!

楼主(2019-04-19):
还是这块板子,看我的求助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26287&extra=
板子上有个2极管,型号是1.5KE30A,用晶体管测试仪测出来,数据是 FMP=685MV,C=1.9NF
请问这管子是否正常?二极管怎么会有电容值的?还有整块板子的电容都断电在线测了下,7805通电也不发烫,都正常。就是有个晶振,不知怎么测量。通了12V电,用个光驱做假负载,读盘读了几分钟,测12V掉到只有2-3V,5V不变。只要把12V 负载去掉,测12V 能有11V,5V不变。
今天接车上,液晶屏彻底不亮了,不像以前时好时坏,这下彻底坏了。看来不是电源的问题,真奇怪。各位能帮忙分析下吗?

楼主:
液晶屏驱动需要12V电吗?如果不需要,就可以排除供电 的原因了,因为5V是一直都有的。

网友:
顺着屏接口12v网上找吧,问题应该还在12v上。

网友:
12v都掉了,2 3v。5v还能正常?这电路怎么走的?查一下dc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