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塑料焊枪可控硅烧了,求电路图

楼主(2019-04-19):
自用的一把塑料焊热风枪坏了,拆开看看应该是晶闸管烧坏了。没有拍照,拆机图见坛友yanchao130的贴子25元买个塑料焊枪,当热风枪用着也带劲,根据实物画了个电路图,按图接好可控硅后调温功能失效,开机就是最高温。求大神指教图中的错误

网友A:
检查一下IN4004和电位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万变不离其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IN4004和电位器是不是有问题

感谢指教,1N4004查过没问题,晚上回家测一下电位器。

楼主:
因为坏掉的可控硅表面没字,俺不确定是单向还是双向。画图看着感觉应该是单向的。

网友:
可控硅应该是双向的吧,单向的话功率减半

网友:
量一下Ak和Gk电压(同时变动电位器)线路带市电注意安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坏掉的可控硅表面没字,俺不确定是单向还是双向。画图看着感觉应该是单向的。 ...

双向可控硅                    BT136-600 BT136-600 电流足4A  电压800V  标准参数!

BT136-600/TO220  TO126  TO252 电流足4A  电压8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向可控硅                    BT136-600 BT136-600 电流足4A  电压800V  标准参数!

         ...

看电路图好像有半周是经过发热电阻丝降压驱动风扇电机的?虽然图中元件参数错误,二极管方向应该没有错。

网友C:
负半周下正上负时风扇如何工作,看不懂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半周下正上负时风扇如何工作,看不懂哟。

个人理解:风扇电机是直流的,应该可以通脉动直流工作。如果正半周时可控硅也在工作的话,会影响电机两端的压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理解:风扇电机是直流的,应该可以通脉动直流工作。如果正半周时可控硅也在工作的话,会影响电机两端 ...

有待高手来分析这个电路的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电路图好像有半周是经过发热电阻丝降压驱动风扇电机的?虽然图中元件参数错误,二极管方向应该没有错。 ...

一般电机上,会加一圈二极管的,不管过来是什么电压,都会整出直流电来的

网友(2021-10-07):
我有一个500瓦的,上面写的bta08,600b,chn,1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