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充电宝冒烟,直接就报废了

楼主(2019-04-19):
昨晚充电宝接着台灯,突然闻到一股烧掉芯片的味道,抬头一看,面前飘着一丝烟,发现充电宝的灯灭了,拔下来闻一下,确认完毕,充电宝烧了
2017年10买的,到现在一年半

应该是mos管短路了

连外壳都熏黄了

为啥连防反接二极管都短路了呢,直接就掉了

现在又有5颗闲置的三星2600mah电池

网友A:
5节可以考虑做移动版T12了,正好有个壳

网友B:
别怕,坛里安鑫家有太多类型充电宝里的板子,你去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怕,坛里安鑫家有太多类型充电宝里的板子,你去找找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528

网友C:
板子做工不咋滴,我买过10几块一个那种塑壳5节的,最大电流输出就1A而已

网友D:
…11题我们刚做过,没猜错的话,楼主也是初三

网友:
这充电板保护功能也够差的,傻升,傻充,过流,超温你也得自我保护下是,换好点的板子吧,体积是个大问题,好好选

网友:
这种主板不行啊 去年在论坛灯下黑店里买了一斤这种主板 90个好的 报废21个 吃灰呢 安鑫店里买了几个带保护IC的 都在吃灰 现在用的是12800mA的数显充电宝 正好充满两台4000mA的手机(平均15%开始充)

网友E:
你这个也算是用料豪华了,看看我买的充电宝,7节免焊接的盒子。下图实拍
卖家给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节可以考虑做移动版T12了,正好有个壳

我已经做了~~就是经常坏正极第一颗,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做工不咋滴,我买过10几块一个那种塑壳5节的,最大电流输出就1A而已

这个我实测有1.8a左右,可是因为没有线补,压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题我们刚做过,没猜错的话,楼主也是初三

被你猜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也算是用料豪华了,看看我买的充电宝,7节免焊接的盒子。下图实拍
卖家给的图

差评吧,这质量真的太渣了

网友F:
换个芯片,估计就能抢救回来。不过,邮费太贵,有这个钱,都可以买到拆机的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芯片,估计就能抢救回来。不过,邮费太贵,有这个钱,都可以买到拆机的主板了。 ...

主板都烧糊了

网友:
这个板子太浪费这个电池了

网友:
免焊的容易坏主板,不如买品牌的拆机外壳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