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刚拆了个EZ6220,装不回去了,多了几个零件。(开关归位有问题..

楼主(2019-04-19):
不知道怎么办了,网上只能搜到大概得拆解图,没有详细的,感谢楼下的教程,目前已装好,还有问题就是扭力过大,卖家改的3.6v电机+18650电池 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1挡极限捏停,后面几档手是停不了的,5 6两档自攻螺丝打到低 马达不转了,勉强哒哒 打滑两声。 还有就是逆时针 有哒哒哒哒的声音,开关顺时针归位不正常,看有帖子说打磨一下,我是看到开关那被磨出了小槽,把这个槽磨平?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开关 归位有问题,拆开仔细看了下, 开关里面的那个机关被磨出一个槽来了,所以没有回弹力度了

网友:
照片呢?拍照了按着装回去呗

网友:
熟悉6220的太多了,上个图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多装两次就对了。

楼主:
这样转不动了

楼主:
是这样装吗,卡主根本转不了

网友:
哪里买的还有没有

网友:
玩过了吧
要多拍照

网友:
这么常见的型号,应该拆解贴不少,多看几个参考下,总能装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装吗,卡主根本转不了

可怜的孩子,你装错了。看看下面的爆炸图吧:

网友A:
6220最重要的秘籍---------扭力环垫片及三个钢柱要清洁无油脂,否则会出现粘附现象,影响到扭力打滑反应。扭力弹簧如有正反,需注意安装方向。主轴锁块尽量少油或无油,试验下来过多的油脂会影响主轴锁定。变速箱内高低速两个大齿圈外圈要少油或油脂不能粘稠,否则加重电机负担,会增加1-1.5A电流。

去老站找找吧,有很多贴子,写得很详细了,根据下面的贴子,认真学习吧,能100%解决问题:

截了几个图,松下6220,503的爆炸图|我是工具控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32016

(求助)松下EZ6220扭力打滑自停失效--已解决|我是工具控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4405

松下6220电批维修,哎呦喂,要命啊...|拆机乐园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7828

精修一把松下6220,(全文暂时完结,可以进来拍砖了)|我是工具控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33208

自制松下EZ6220充电器+减小EZ6220半档扭力|我是工具控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9970

松下EZ6220更换电机方法|我是工具控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6985

网友:
寄过来,免费帮你安装【来回邮费自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6220最重要的秘籍---------扭力环垫片及三个钢柱要清洁无油脂,否则会出现粘附现象,影响到扭力打滑反应。 ...

我收的这个,卖家改的3.6v 刚用自攻螺丝试下,不能说不能打滑,但也非常困难,按帖子试过,我把油脂都擦了,感觉扭力太大,1挡手也非常勉强刹住,也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收的这个,卖家改的3.6v 刚用自攻螺丝试下,不能说不能打滑,但也非常困难,按帖子试过,我把油脂都擦 ...

低速扭力大,高速扭力小,你切换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收的这个,卖家改的3.6v 刚用自攻螺丝试下,不能说不能打滑,但也非常困难,按帖子试过,我把油脂都擦 ...

怕你出这样的问题,特地把贴子都给你了。

怎么来说咧,原装是2.4V电压,改成18650电池后,使用的是3.6-4.2V电压,电机肯定转速增加了,扭力力矩也大了。
怎么修复扭力打滑,请认真看看下面这一贴,这贴实际上是6220修复的精华,所有大神都给出了意见,你这个机子一看就明白:波箱没有完全清洗干净,齿轮与齿圈等零件也没有清洗干净;润滑脂不对,应该用低标号1号锂基脂;另外,扭力打滑两个卡件、传动装置、弹簧、承珠等都是油腻腻的,扭力肯定不会正常;更换电池、电机后,低速档1-4档打滑,高速档1-5档打滑。

(求助)松下EZ6220扭力打滑自停失效--已解决|我是工具控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44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速扭力大,高速扭力小,你切换试试

你怎么改成这么丑的头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你出这样的问题,特地把贴子都给你了。

怎么来说咧,原装是2.4V电压,改成18650电池后,使用的是3.6-4 ...

谢谢,这帖子我认真看了,我用老虎钳试了下,1-5档可以打滑,6档没办法了,算了,侧面的自攻螺丝都给我弄滑丝了一个,不敢再拆了。
现在扭力过大,是不是和锂基脂有关?这起子开关还有替代方案?我拆开看过,开关那个有弹簧的小杆子抵住的对面三角槽被磨得没有起伏了,就没有手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速扭力大,高速扭力小,你切换试试

高速确实更容易打滑

网友:
全新货六档也不打滑,扭力大了,是因为使用了3.6V的18650电池,原装电池是2.4V镍氢电池。电压增加转速递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