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偶的两颗高压大容量电解电容大伙看看D啥好

楼主(2019-04-19):
偶的两颗高压大容量电解电容大伙看看D啥好,
还是黑金刚的呢好东西啊

400V4400uF体积也超大

接线端

虽是拆机或可容量足得很啊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感觉像电焊机里面的电容

网友B:
充满电短接看烟火

网友:
这容量真不小

网友C:
贵弥功的高压大水塘

网友:
做个充电宝

网友:
做个充磁机

网友:
啪啪啪最简单

网友D:
点焊机
补丁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焊机
补丁机

这做点焊机可以么?

网友:
如果用不上就出掉,出个好价钱,然后买点啥都好

网友:
充满电700焦尔,做电磁炮啊。

网友:
这容量体积够大,是用在电机上面的吗?
感觉把电存满,可以给家里当蓄电池用了

网友:
充满电短路一下应该很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电焊机里面的电容

具体不知道那用的容量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满电短接看烟火

嗯嗯这个放烟花效果估计很好

楼主:
是的容量是不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贵弥功的高压大水塘

用来干嘛好呢

楼主:
这个这个这个估计非常酸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