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已找到故障点等待配件。。。马兰士功放维修,有高手指点下吗?

楼主(2019-04-19):
马兰士7500功放。

朋友说机器闲置一年多之后拿出来就不开机了。

该机器是接通AC开关后,待机小板才工作的,刚拿过来开机没任何反应,清洁检查发现待机板到主板排线氧化严重,主板到面板排线中间破皮处也氧化严重了。

后来买了两根排线更换,更换后开机电源继电器吸合立刻断开,指示灯亮一下,然后没有其他反应了。

测量CPU供电有4.9V,复位电压4.9V。

目前感觉这现象太特别,网友帖子机器保护一般都是只亮待机灯或者闪保护灯,或者开机几秒才保护。
我这个保护动作太迅速了,而且接触的少,不知道下一步怎么下手了。

有了解的前辈能指导下吗?
这种现象是属于保护还是CPU没法工作呢?

网友:
模块化逐步测试,说的太朦胧了,虽然我也是菜鸟。

网友A:
开机马上保护说明有短路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马上保护说明有短路现象

保护不是闪指示灯吗?

网友B:
我修过一台类似问题的,把24C清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一台类似问题的,把24C清空就好了

怎么清空啊?有法拉电容吗?

网友C:
24C清空有编程器就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C清空有编程器就方便

没有编程器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D:
你快找个明白人整吧!别白搭好东西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编程器还有其他办法吗?

你可以买个空白的 运气好也可能在别的地方拆出一个能用的

网友C:
内存上就有 24C02不过不一定能用 如果24c后面也是02你可以用电脑清空 不过很麻烦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快找个明白人整吧!别白搭好东西喽

找的到还用费劲?我们这些小地方压根找不到能修这些机器的人……发外地太折腾了,过时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存上就有 24C02不过不一定能用 如果24c后面也是02你可以用电脑清空 不过很麻烦就是 ...

你的意思把内存的存储器拆了,装这个上去?
那如何清空呢?
需要特殊软件?

网友:
要说清空,拆了不就完了

网友:
应该不是存储器的事,,开机都没有走到读存储器这一步就保护了吧

网友:
高电平复位还是低电平复位,可以指针表判断下就知道了

网友E:
开始:开机没反应,排线氧化严重是信号线短路而没有断路。
其实这个故障可以将氧化的地方清理干净,开机正常以后,刷上薄层绝缘漆就可以解决问题。换排线以后问题弄复杂了,反而不好处理。估计问题还是出在楼主换排线时的焊接位置,很可能有短路的情况,仔细检查焊接的点看看。

网友:
先确定各个功率放大管和推动管是否短路或坏了,再检查电源稳压部分,因为有很多线性稳压的地方,比如7812之类的。然后从大件开始一个个断开电源看看在那个板上的保存比较明显,缩小范围。直接短路很多都是电源部分和功率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始:开机没反应,排线氧化严重是信号线短路而没有断路。
其实这个故障可以将氧化的地方清理干净,开机正 ...

这种排线是扁平的,哪用焊接?两头都有插座,我只是买同样规格排线,然后清理插座再更换而已

网友:
刚卖了个天龙的DSP功放,当废品价钱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