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58H开卡

楼主(2019-04-19):
小白求助
品牌:宇瞻 AS350  120G 目前状态:断电一段时间后可识别为 未初始化 120g
                初始化 提示 IO错误   过一会就识别不到
希望能通过开卡修复 试过几个工具 有点摸不到头绪
求大神给个思路  纯白求助

楼主:
大佬们  给点启示呀

网友:
换颗粒吧,我估摸着是颗粒漏电

网友A:
两个坏Apacer AS350 120G合成一个240G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02

和我这个是一样的,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开卡随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坏Apacer AS350 120G合成一个240G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02
(出处: ...

感谢! 公司的盘 我拿来练练手  结果搞不定 丢人了

楼主:
谢谢啦   不搞了
本来是拿来练手的  结果搞不定   丢人了

网友(2019-07-16):
有缓存吗?没缓存就当xt开卡

网友:
2258H短接点都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