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DIY的开尔文表笔

楼主(2019-04-19):
测小电阻的时候受表笔电阻和接触电阻影响比较大,表笔电阻的影响可以用相对值消除,但接触电阻往往不稳定,故小电阻测量时首选4线电阻测试。4线电阻表笔往往价格很贵,特别是是同轴结构的往往动辄上百,原装的要几百甚至上千,玩物败家的结果往往是买得起的开尔文表笔不入眼,看得上的又心疼钱包。这东西又不能没有只好DIY了一对。

探头特写

做完测试下效果怎么样设置源为电流模式,电流1A,电压限制为3V max

开路

短路表笔,准确为0

测试电阻0.1Ω,伊萨贝尔PBV 100mΩ 0.5%, 以前用标准电阻标定过误差小于0.01%

读数非常准0.1V @1A, 正好100mΩ

网友A:
跟测试架的头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测试架的头子一样?

你指的是什么测试架?电桥测试架还是电池测试架?这其实是利用电池测试架的材料加上表笔管做了个电桥测试架结构的表笔。这句话真是拗口啊.其实电池内阻测试也是类似原理但用的是AC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什么测试架?电桥测试架?这其实是利用电池测试架的材料加上表笔管做了个电桥测试架结构的表笔。 ...

是的。还不错啊。但是线是不是要搞成双绞?再搞个开尔文夹

网友:
这表笔,我有几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还不错啊。但是线是不是要搞成双绞?再搞个开尔文夹

如果是电桥用最好是屏蔽线,万用表无所谓双绞线就行
夹子适合单独量元件,表笔更适合在线,原理都一样
其实我本来应该用屏蔽双绞线的,你看图片可以发现我这个源是带guard端的。如果从背板接可以直接用三同轴BNC

网友B:
台表,有钱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表,有钱人啊

图上这个不是万用表是台源表,34401压在角落没有翻出来,用这台测试也一样

网友C:
结果关键的用料、怎么做的没说

楼主:
就接个线,线也是普通线,过程没啥可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果关键的用料、怎么做的没说

就接个线,线也是普通线,过程没啥可说的。
接线过程还不如和上面网友谈论的有价值。
另外一般手持表没有4w功能,大多数朋友可能不需要这么一对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