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支持NFC链接和双模主动降噪——HRF581蓝牙耳机评测

楼主(2019-04-19):
前言:
虽然入耳式耳机在使用上具有非常好的便携性,但是在降噪以及体验的舒适程度方面一直都比不了传统的头戴式耳机,毕竟它不能很好的将耳朵隔绝于外界环境,往往为追求良好的降噪功能,使用入耳式耳机的时候会开大耳机音量,长期以往就会很容易损伤听力,因此在类似英语学习或者音乐录制方面,基本都还是以头戴式耳机为主,这也是头戴式耳机依旧不能被取代的原因之一。

产品的开箱:
这次收到的是一款矽丽科技的头戴式蓝牙耳机耳机,它的外包装设计非常的简洁干净,盒子正面为产品的LOGO,背部是产品的各种性能参数列表。

打开盒盖首先看到的是一个耳机收纳包,它的四周是比较厚的黑色海绵体包裹着,能为里面的耳机提供较好的防护作用。

耳机收纳包的外层采用了防水的牛津布制成,外出携带可保护耳机免受雨水的影响,而且包包的收纳开口也选用了防水金属拉链制成,不仅使用寿命较长,方便收纳操作,同时这种设计也为里面的耳机提供了全方位的保护。

不过包内设计并没有为耳机提供可以固定的支架结构,仅依靠耳机外边缘肢体夹紧于包包略微固定,包的内面还有比较细小的黑色绒毛,可为耳机提供较为妥当的外观防护。

包的一面还设计有简易的收纳网,里面放置着用塑料袋封装的耳机充电线以及3.5mm音频线。

充电线的材质较厚实。

3.5mm音频线做工质量上乘,材质较软,约有120厘米长,中间还设计有按键控制盒,可对耳机的功能进行简单的控制,在盒的背部还有类似麦克风的设计。

说明书的内容比较详细的,采用中英两种文字印刷而成。

耳机的官方型号为HRF581,外观上采用传统的头戴式设计,头梁顶端为黑色的真皮包裹,内部头梁材质不详,上面的皮质手感柔软舒适,表皮上还带有略微明显的浅层荔枝纹路,内侧部分还根据人体头型结构填充有较厚的弹性海绵体,可在使用过程减轻对于头部的压抑感。

左右头梁中部为常见的金属伸缩结构设计,具有较高的使用寿命,在使用的时候可根据不同头型大小自行调节长度,拉伸的时候可以明显听到“咔咔咔”的声音,操作中有些许顿挫感,能比较准确的调节所需长度,而将耳机展开后,耳机的整体尺寸大小达到了200mm*180mm*65mm,看起来虽大,不过耳机的重量控制在255g左右,比一般的小型金属音响还要轻盈很多,所以佩戴起来几乎没有厚重的感觉。

同时伸缩结构这里也融入了折叠式结构设计,方便了外出携带折叠收纳操作。

左右头梁底部外边均采用拉丝金属贴边做装饰,表面光滑,触摸手感细腻,其中金属边缘部分还做了CNC镜面倒角工艺处理,不仅去除了金属边缘的毛刺,提升了手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产品的整体质感。

底部头梁的内侧为ABS塑料制成,在耳机旁边印有左右耳机的标识字符。

耳机与头梁的衔接处还设计有自适应悬挂驱动器,整体摆动比较自然,经过使用发现,这里的结构设计仅能提供耳机左右摆动在30度范围左右,上下摆动大约只有15度的范围。

在耳机的喇叭出口采用了真皮海绵耳套设计,它的大小比较适中,手感细腻柔软,不仅佩戴舒适且能减轻对耳廓的压迫,并能很好的隔绝外界环境的噪音,有效的减小环境的噪音对耳机音质的影响,提升体验感。耳机输出采用的是全频动圈单元制成,音频输出具有较广阔的音域范围,整机输入阻抗大小为32Ω,灵敏度约为110±3dB左右,可保证产品在高音部分能提供较强的解析力,在低音段也能拥有较好的下潜能力。

外壳部分采用的是ABS塑料制成,壳体表面略微光滑,其中每颗耳机的背部均设计有独立的降噪麦克风,可让每颗耳机主动收集周围的环境噪音,经过内部电路加工后,再从耳机喇叭输出反向声波来消除环境噪音,这样即使身处于较大环境噪音的地方,也能清晰的听清音频声音中的每个细节。

为提升产品的使用体验,所以厂家专门在右耳机前端,为降噪功能独立设计了个推拉式物理开关,这样想开启主动降噪的时候,推拉一下即可开启,而它旁边的降噪功能使用指示灯则在开启降噪功能后会自动亮起。

耳机的设计貌似已经将所有的功能控制键放置在右端耳机,所以在右耳机的后面分别设计有产品的电源开关键、使用状态指示灯以及音量上下键。

底部则设计有microUSB充电口、麦克风以及3.5mm音频输入端。

这款耳机内置有CSR蓝牙芯片,可支持时下比较流行的APT-X解码,并且支持蓝牙4.0连接和一拖二功能,即使携带两部手机也无需担心遗漏来电。而这种芯片的使用也大大降低了产品的耗电能力,耳机内置有270mAh锂离子电池,音乐播放续航时间长达14小时,待机时间则达到了540小时。

在右耳机背部还设计有方便连接的NFC模块,使用具有NFC功能的手机靠近后即可迅速连接,使用上较为方便。

产品的使用体验:
耳机头梁部分具有较好的弹性,能非常轻松的撑开,且回弹速度较快,将头梁拉伸到一个适合的长度后进行佩戴,在头部基本没有任何的压迫感,佩戴较为牢靠,无明显松感。

耳套的大小较为适中,整体对耳朵的贴合程度较高,佩戴也较舒适,正常佩戴的话应该能在被动降噪上减少五成左右的环境噪音。

在开启耳机主动降噪的情况下,测试发现产品的降噪效果略微有些明显,不过对比我家1 more降噪耳机而言,主动降噪还是还是稍微差点,但是比其他同类产品稍微强一点。在音质上,产品在高音量的前提下试听了《死了都要爱》这首歌,在听到高音部分的时候,耳机无任何的破音的情况发生,过渡比较自然,而低音测试基本非常有力,低音表现力较强。

而线控测试音质传输也不错,可以在不开启耳机电源的情况下,插入手机即可使用,非常方便。

通话的背景降噪较佳,无任何背景嘈杂声,语音通话声音较为清晰。

因为在产品试听的时候发现它的音量输出非常惊人,即使是放置在2米远的桌子上也能清晰的听见喇叭的声音,为此我做了简单的耳机输出音量大小测试,结果在距离耳机大约1米的地方,测试得到耳机在开启最大音量的前提下,测试音量大小有65分贝,说明产品音量输出非常大,所以不建议使用人群开到最大音量试听,以免损伤听力。

而测试房间内的环境噪音才有37.3分贝,可见耳机声音输出非常强劲。

随着测试的进行,发现耳机续航能力也算较强,在开启自身物理音量最大的情况下不开启降噪功能,同时也将手机的音量键调节到最大,测试得到耳机的连续续航时间为12小时36分,相比较普通入耳式蓝牙耳机而言,这种续航非常强,但是对比其他头戴式耳机还是较为一般。
不过官方宣传产品的耳机电池容量仅有270mAH,根据测试的续航能力判断,不是产品本身就非常省电,那就是电池容量实际上还会再大些,为此我对产品做了简单的充电测试,所得结果还是吃了一惊,为啥,请看测试如下测试曲线图,所示图中产品总充电时长达到了4小时11分53秒,充电总时长略长,但是对于大多数头戴式耳机而言还是比较正常的,不过期间充电曲线非常平稳,就是充电电流居然一直维持在0.12A的样子(所以几乎很难存在速充几分钟,听歌几小时的问题,所以这款耳机是充1小时的电,听3小时的歌),这对于目前大多数电子产品而言,充电速度确实太慢,而整个测试充电总耗能为2.192Wh,根据充电20%能量消耗计算,反推出产品电池总容量大约在473.9mAh左右,所以这里也产生了一个问题,难道厂商标的耳机270mAh电池是单颗的?

总结:
优点:这款耳机的外观符合当代年轻人的时尚潮流,具有方便出行的折叠收纳设计,在佩戴的时候,头梁和耳罩上的真皮海绵比较柔软贴肤,即使长时间佩戴也无太大的压迫感,特别是全包耳的耳罩设计,还能大大降低周围环境噪音对耳机输出音质的影响,配合产品中的双模主动降噪技术,可在更嘈杂的环境中安静聆听耳机的音乐,而且耳机还内置有原厂CSR蓝牙芯片以及APT-X解码芯片,不仅能提供高质量的HiFi音质输出,同时也提供了比较稳定的蓝牙4.0连接以及一拖二功能,外出使用不存在遗漏电话的问题,耳机也更省电,除去蓝牙连接之外,耳机还提供有便捷使用的3.5mm音频连接和NFC连接功能,出行连接自由选择性多。
缺点:经过充电测试,发现耳机不支持速充模式,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充电,充电时间较长。

网友A:
这广告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起码也P个郭冬临上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广告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起码也P个郭冬临上去啊

纯属娱乐,不喜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