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电脑USB摇杆改装成世嘉MD游戏机摇杆,并增加连发

楼主(2019-04-19):
在修好不少FC游戏机和MD游戏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96)后,开始真正领略当年高科技游戏机魅力。。。。这是打游戏的文艺说法
原来的MD手柄相对FC手柄要粗大很多,感觉不是很好操控。加上MD游戏难度真的很大,被打飞机和格斗类游戏虐得不要不要的!

在被《雷电传说》和街霸虐了几十遍后,于是打起了之前电脑摇杆的主意。。。
这个是之前买的电脑摇杆手柄,质量不错:

为了验证可行性,先把两个手柄都拆开。经过简单测量,所有按钮都是共地的方式实现,这样改造基本就没啥技术含量了。而且之前的USB连接电脑的功能,可完美保留

直接开始飞线,原理也很简单,就是PC摇杆的开关,和MD手柄的开关,5v,地线,和开关,都接起来完事。

PC摇杆上的印丝很方便你接线:比如R右,U上

飞线结束后试机,一次成功

但对于《雷电》一类的射击游戏,没有连发射击,打起来是很不爽的。子弹要不停人肉按,累死。

于是参考FC手柄的图纸,找了一个NE555的IC和简单几个阻容元件,一顿操作猛如虎之后,做了一个连发小板

小板需要隔离原电路射击按钮的地线,需要用吸锡带把原来按钮的地线引脚从电路板上分离出来,串联上小板。并且用一个开关来控制是串联还是直接短路接地,用来启用和关闭连发。因为
一些游戏,比如格斗类,连发的必要不高
串入连发的电路图如下:

串入之后,完美连发。然后用美工刀在原壳子上开墙打洞,把线缆和开关固定。改造就算大功告成

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A:
请教楼主:

收藏有 以前 微软飞行摇杆   创新 手柄等, 但都是插 奔3 电脑 旧声卡 的  MIDI 口,

有什么办法 让 MIDI信号  改接 到通用的 USB口  或者串口?

可以去找 USB 手柄 拆开 要电路板,  但不想 大费周章 飞线  改动换 经典手柄 内脏!

网友B:
连发的原理 能说说吗
我是没看懂呢
其他飞线还可以明白下 就是一对一飞
但连发 真心没看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发的原理 能说说吗
我是没看懂呢
其他飞线还可以明白下 就是一对一飞

单发就是信号和地连接
连发就是信号和地间断连接
555的3脚,输出方波,波谷就相当于地

网友:
这个座不错,打 合金弹头 系列最过瘾,不过连手机玩 有些动作做不了,比如 举高手 一边向上射击,一边往前走,一射击就只能站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

收藏有 以前 微软飞行摇杆   创新 手柄等, 但都是插 奔3 电脑 旧声卡 的  MIDI  ...

不知道有不有这方面的专用芯片

网友:
MIDI接口和PC游戏杆接口是共用的,外观见下图:

MIDI接口游戏杆接口引脚定义

Pin    Name       DescripTIon

1

+5V

+5 VDC

2

/B1

Button 1

3

X1

JoysTIck 1 - X

4

GND

Ground

5

GND

Ground

6

Y1

JoysTIck 1 - Y

7

/B2

Button 2

8

+5V

+5 VDC

9

+5V

+5 VDC

10

/B4

Button 4

11

X2

JoysTIck 2 - X

12

MIDITXD

MIDI Transmit

13

Y2

Joystick 2 - Y

14

/B3

Button 3

15

MIDIRXD

MIDI Receive

网友A:
其实 以前MIDI 游戏接口  定义 看起来  挺简单的,
除去 12  15脚 MIDI 乐器 收 发

就是 四个  XY 轴  +  四个按键  信号,
能否 改接到 USB  对应按键 上?
但我没有  量过 每个脚 电平

网友:
很怀念早时候玩游戏机

网友C:
又看到“牛屎”芯片(电路板上那坨黑的圆坨)

网友:
是啊  以前 玩红白机  街机 上瘾 ,
现在根本不碰 电脑键盘游戏,  没手感!
所以收藏经典摇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 以前MIDI 游戏接口  定义 看起来  挺简单的,
除去 12  15脚 MIDI 乐器 收 发

要把并行信号转成usb不难,用通用的转换芯片就可以了。比如ch341

问题是,用他的通用驱动,你可以得到相应的数据。但是这个数据要和游戏摇杆或者键盘相关的系统驱动程序整合,游戏中才能正常使用
这个才是最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看到“牛屎”芯片(电路板上那坨黑的圆坨)

牛屎其实本身技术没啥问题,相当于专用芯片

问题就是坏了没法维修,基本算一次性消费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屎其实本身技术没啥问题,相当于专用芯片

问题就是坏了没法维修,基本算一次性消费品了 ...

嗯嗯

网友(2019-08-09):
改变那个阻值可以调整连发的速度啊??

网友(2019-12-13):
连发板电路图我看不懂,哭了

网友:
手里也有个山寨的MD游戏机,信号输出带着一个小盒子,转换成黄白视频线,里面烧了一个三极管,换了也不好用,应该是还有别的地方有问题,没有楼主的技术,只能吃灰了

网友(2020-02-2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的手柄或者摇杆都是按键共地,如果吧NE555串进去后,是不是所有按键都是连发了??包括上下左右??有没有试过换一个可调电阻改变连发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