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3280 双贴英特尔29F01T2ANCTH2颗粒测试 貌似发错区了!!!

楼主(2019-04-19):
刚刚到的3280板子,来作个测试,双贴英特尔29F01T2ANCTH2颗粒,根据网上发布的跳线图(双贴4CE需要短接R7,R11,R13)

(TLC芯片 单粒4CE)win7下用AS SSD测试结果

win10下 AS SSD 1G和10G测试结果,读330+写100+(发现3280有1G的开心模式,连续写入,前面1G速度有230+,1G过后速度就会掉到正常速度,

下面是win10跑圈测试,读取330+,写入100,

读取前面190多G速度360,后面30多G速度会掉到200+
相比较3281,3280用来贴两片4CE的比较好,4K速度一样10M左右,写入就是两个3281叠加的,
4CE以及一下的建议买3281的板子,毕竟3280的太贵了,暂时只撸了几片玩玩,

网友:
掉速后,双贴还有100,性能已经不错了啊

网友A:
很奇怪,U盘的表现居然比固态的好,,这个片子贴2258上,开心模式过去后写速度会掉到50M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U盘的表现居然比固态的好,,这个片子贴2258上,开心模式过去后写速度会掉到50M以下 ...

SSD的Cache模式比较大,甚至是全盘的

写到最后,要反复的搬运擦写(除非你是全新盘)

如果想测试真正的性能,你2258就应该勾选dis write cache这个功能,然后全盘写入,才是正常的性能(就是不要开SLC Cache模式来测试颗粒性能)

网友B:
现在能买到3280的板子了吗? 哪里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能买到3280的板子了吗? 哪里买到的?

淘宝有三家在卖,①深圳泽阳电子(最早预售的一家,)②数码之家 大树(他家还有一个小号店铺在卖,算做一家)③极速小强,三家价格都是一样的,35一片(不包邮),(本次排名不分先后)
我这个是在大树家买的,因为从他那边快递到我这边速度要快大概一天,在他家买东西也买习惯了。

网友C:
挺好的速度  不知道楼主这u盘成本多少

网友:
赞一个,爱折腾动手能力强的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的速度  不知道楼主这u盘成本多少

芯片闲鱼上淘的,270买了3条英特尔256G M.2的硬盘,一个6粒芯片,有2粒是坏的,一粒芯片成本就是67.5
板子35,买了两片,70+8,单个板子成本39,成品成本39+67.5+67.5=174

网友:
直接上2263xt速度挺爽的,读1850  写1059

网友:
英特尔的型号 有MT开头的吗?

网友D(2019-06-05):
我想请教一下,您实际复制连续大文件的时候,速度图是波浪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请教一下,您实际复制连续大文件的时候,速度图是波浪形的吗?

会的,TLC颗粒的特性,波动神功

网友E(2019-11-19):
这颗芯片是bga272,大树家的BGA152/132 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颗芯片是bga272,大树家的BGA152/132 能上?

2ANC是132脚的,4ANC才窄款是BGA272脚的,

网友:
体积小,不如 msata 64 128g的ssd 来个硬盘合爽

缺点msata 大小就是一个zippo 打火机 很接风
读430m 写入260-330m 看你的 mlc 颗粒

装win10不是一般的快
比u盘快太多了

网友:
这个U盘做WTG很好

网友:
挺好,喜欢3281

网友(2020-03-22):
请问这个片子还能用那个主控?这个片百度上资料太少了

网友:
请问一下 我是SM3280 单贴29F01T2ANCTH2 开不了开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