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小白,入手了蜗牛星际

楼主(2019-04-19):
听从坛内前辈介绍,结合网上的信息,316了购买了以蜗牛星际 C款  。
有个地方不好,就是自带的HDMI输出不稳定
最好还是用VGA。

开机后画面如下:

×××
不知道是啥意思,后面来才知道装好群晖后开机就是这个画面了。
群晖的NAS系统,平时是不需要使用显示器的,所有的操作的都通过类似远程网页的界面。

×××
将蜗牛   ,和笔记本电脑通过路由器连接在一起。
然后在笔记本咱装群晖助手

第一次点击联机,找不到NAS

×××
断电重启蜗牛NAS后。再次点击联机就可以找到了
如下

输入默认账户和密码
admin  123456
就可以登录了

楼主:
自己新建一个文件,测试下载和上传

算是没有问题

×××××
NAS之前开了头
下面就是遇到应用中心打不开的情况
用网上的方案没有解决,先放着,以后再说

下面就是大头是QC了
注册一个账户,将黑裙会 洗白

目前消息面负责,咸鱼和淘宝上一堆声称 10元洗白白的
还有人说目前很难洗白,即便洗白也容易封号,
坛友们的看法是?

目前可以洗白吗?

网友:
也入了一个,还没到

网友A:
今天也给别人装了个黑群辉,5.多的版本
开始打算使用I7的安装,感觉没有必要选用了I5的,8G内存
有固态硬盘,1T加12T机械硬盘

网友B:
同样小白,关注中,还没确定下手。楼主能多发点消息吗?

网友:
现在就一台放公司里远程存储用,垃圾公司领导

网友C:
这玩意ABCD款到底有哪些区别,有大神能系统的说说么?

我看出了外观不同,还有网卡百兆千兆,单的双的;还有什么区别?

做工主板差异大么?

网友D:
黑群今天搞了一整天,也没搞好,没网线,用的WiFi,笔记本和小主机之间用网线联通,助手一直搜不到,快愁死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群今天搞了一整天,也没搞好,没网线,用的WiFi,笔记本和小主机之间用网线联通,助手一直搜不到,快愁死 ...

去找根网线吧,就不愁了

网友:
我看到现在最新的是6.21系统,你可以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新建一个文件,测试下载和上传

算是没有问题

掏钱洗白的事我没有干,现在还是黑的,但也能用。参考下面的方案:

只要你有公网IP,再弄个DDNS,手机上装个群晖的DS  APP,就能远程登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同样小白,关注中,还没确定下手。楼主能多发点消息吗?

如果想存数据安全最重要就不要买这个主机,可以只要机箱,因为这一套东西里,除了硬盘没一个是好的,都是偷工减料临时拿出来骗钱用的。说不定什么时候来个不稳定随时报废。

网友:
一直在观望中,时间也紧张,等空了再说

网友:
280入了个A款,然后装好Debian做NAS了。。。我想静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给别人装了个黑群辉,5.多的版本
开始打算使用I7的安装,感觉没有必要选用了I5的,8G内存
有固态硬 ...

高射炮打蚊子啊,我的G1610+2G+4T都用一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想存数据安全最重要就不要买这个主机,可以只要机箱,因为这一套东西里,除了硬盘没一个是好的,都是 ...

说反了,原机配的16G固态是最垃圾的,这个机根本没有配别的硬盘,16G装个LINUX系统骗钱而已,也根本没有挖矿,因为有人发现没开机也能挖到,其实是骗子系统随机给帐户发币,如果真的26万个硬盘流入市场,那闲鱼的硬盘价格全崩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ABCD款到底有哪些区别,有大神能系统的说说么?

我看出了外观不同,还有网卡百兆千兆,单的双的;还 ...

A款带网罩和锁,B款仿万由,带蓝色灯,很多人说好看,C款据说钢板最厚,D款橙色面板也有人说好看
网卡有82583和I211两种,双82583的主板少焊了两个电阻,造成只能百兆并且丢包严重,补上即可双千兆
其他方面用起来区别不大,基本等于买机箱电源送主板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F:
A款带网罩和锁,B款仿万由,带蓝色灯,很多人说好看,C款据说钢板最厚,D款橙色面板也有人说好看
网卡有8 ...

单8283的百兆口如何改千兆有出处么?

据说直接短接的话,有隐患;一时也找不到图纸什么的。

网友:
买了B款双网口,焊10Ω电阻 改成千M     换了64G mSATA,加了2T仓库盘。
装了PVE虚拟机, 装了群晖6.2 + LEDE +WIN7。
自己移动的宽带50M,没有公网IP。也不想洗白,太麻烦。
自己光猫改桥接模式,LEDE拨号。群晖能获取到IPV6  阿里云解析到我的域名上去。。。。这样在IPV6就可以远程访问了。。。。远程下载能到6M/S....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这个IPV6 还有点问题  有时脚本发送到阿里云去解析的IPV6是错误的。。。。。。所以就在WIN7 里面装了VNC    也能将就用啊

网友:
NAS这玩意,到底有啥实际应用 用途,常用文件 放网盘,不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