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请教前辈这个建兴S920的固件怎么修改才可以刷

楼主(2019-04-19):
有一块建兴LITE-ON S920 256固态,拆开后和建兴的LAT-256M2S的内部完全一样,由于找不到S920 256的固件,请教前辈们能不能修改下LAT-256M2S的固件来刷,和浦科特的M2S内部也是一样的,能不能修改下浦科特M2S的固件来刷,谢谢大家帮忙!

SSDC.DAT  这个文件打开是乱码

用LAT-128M2S的固件刷提示这个

浦科特的固件

楼主:
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楼主刷成功了就等于赚了5W块。

网友:
遇上马牌我都是选择放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刷成功了就等于赚了5W块。

只是升级下固件,不是开卡

网友B(2024-06-24):
这个主控是 马牌 还是 SF-22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控是 马牌 还是 SF-2281?

早拆颗粒了,好像是马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刷成功了就等于赚了5W块。

方案一样混刷是可能的,特别是建兴和浦科特这种一个厂子出来的东西,隔壁pceva有详细教程,因为固件其实是相同的,不同的主要是厂商信息这里,然后用winhex修改校验文件蒙骗验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