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E47a 外接显示器支持,屏,屏线正常,但是白屏!

楼主(2019-04-19):
联想E47a 外接显示器支持,屏,屏线正常,但是白屏!外接显示器后发现,能够正常 使用。

请求各位老大给个思路。

网友:
检查lvds信号
还有就是南桥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芯片的问题 或者桥芯片的问题,独显 显卡问题居多,集成就搞桥,看你那个板子是独显的

网友:
测一下lvds各信号引脚的数值

网友:
没啥思路,屏好不好?好的就是显卡要重新做了。

网友A:
不用纠结,这款机器白屏应该通病了吧,白屏一般多是屏供电问题
测量下Q1这个小MOS管,1,3脚应该为3.3V,如果1脚小于3.3V,直接1,3脚直连。即可

如果直连好了,想深入搞明白就参照下面的
原理图去测量排查

跟下贴,发出你的测量过程+维修最后的结果
放上线路图

网友(2022-08-10):
引用 网友A:
不用纠结,这款机器白屏应该通病了吧,白屏一般多是屏供电问题
测量下Q1这个小MOS管,1,3脚应该为3.3V,如 ...

楼主得到你这样热心和详尽的帮助,楼主有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