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TH58TFT0JFLBAEF 在SM2246XT上的参数

楼主(2019-04-19):
手里有2246XT +1153E套件和东芝XG3 SSD一条
颗粒是TH58TFT0JFLBAEF,单颗128G MLC颗粒, 求一套用来开卡的数据库参数。
之前有看过
88361682大佬在2246EN上开卡成功,想着是不是2246XT也能移植一下参数
各位有经验的大佬请不吝赐教~
感谢感谢!

@88361682

网友A:
 TH58TFT1JFLBAEG    同样放弃上了2246en     试试改这个吧   TH58TFT0ddlba8h
有人说可以
Toshiba,1TGbit,TH58TFT0DDLBA8H
Toshiba,1TGbit,TH58TFT0DDLBA8H=98,3C,A5,93,7E,D1,1,16,1280,04096,0256,04212,04036,02000,02,02,04,2,52,15,0,05,3F,13,0303,00,00,00,00,00,25,10,00,33,00,09,11,8F,00,40,2,0,02,04,06,FF,03,00,3,05,01,02,3F,13,01,00,00,00,00,77,77,66,66,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58TFT1JFLBAEG    同样放弃上了2246en     试试改这个吧   TH58TFT0ddlba8h
有人说可以
Toshiba,1T ...

大佬你会改2258H的参数吗H27QFG8PEBLR,单颗64g
58H的工具里有同id但单颗16g和32g的颗粒,用那个开提示坏块数据被污染
A70=Hynix,128Gbit (16K page),H27QDG8M2BLR(1V8)
Hynix,128Gbit (16K page),H27QDG8M2BLR(1V8)=AD,5A,18,03,00,50,3,08,10,0,1994,2048,2,9,0,384,2,16,2048,3,808,8F,27,10,1,5F,51,0,0,2,1,52,51,0,A2,0,1,1,0,C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0,11,〗,,
这是16g颗粒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58TFT1JFLBAEG    同样放弃上了2246en     试试改这个吧   TH58TFT0ddlba8h
有人说可以
Toshiba,1T ...

感谢!这个颗粒在原始数据库里有对应参数~

楼主:
继续求TH58TFT0JFLBAEF 在SM2246XT上的参数

楼主:
顶上去,接着求~

网友B:
单颗128GB的闪存颗粒为什么上SM2246XT上呢,倒不如上M.2版的SM2246EN上呢。这样还能发挥出最佳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颗128GB的闪存颗粒为什么上SM2246XT上呢,倒不如上M.2版的SM2246EN上呢。这样还能发挥出最佳性能 ...

2246EN贵不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颗128GB的闪存颗粒为什么上SM2246XT上呢,倒不如上M.2版的SM2246EN上呢。这样还能发挥出最佳性能 ...

M.2 的板子我也没需求哈~

网友:
贵有贵的好处,贵至少速度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M.2 的板子我也没需求哈~

好的闪存颗粒有的时候就得用好的固态主控板,不然发挥不出这个闪存颗粒的最佳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闪存颗粒有的时候就得用好的固态主控板,不然发挥不出这个闪存颗粒的最佳性能 ...

有道理,感谢。不过我也就是个玩票而已哈~

网友C(2019-05-31):
A1=Toshiba,1Tbit(SuperUD),TH58TFT0JFLBAEF
Toshiba,1Tbit(SuperUD),TH58TFT0JFLBAEF=98,3A,A4,93,7A,D1,1,16,1376,4096,0256,04252,04036,02000,04,01,04,2,12,19,A,05,7F,03,0303,A2,00,20,00,00,25,10,00,21,29,09,11,8F,00,40,2,0,02,04,06,FF,03,00,3,05,01,00,7F,03,01,00,00,00,00,99,99,77,77,

网友:
引用 网友C:
A1=Toshiba,1Tbit(SuperUD),TH58TFT0JFLBAEF
Toshiba,1Tbit(SuperUD),TH58TFT0JFLBAEF=98,3A,A4,93,7A,D1,1 ...

咦,真稀奇老师也逛论坛了

网友D:
胡扯,拿15nm的MLC随便乱套2246之类的,看来不想要数据了。老主控去上新制程的颗粒寿命太短,即便固件支持,对于2246的我基本止步与19nm颗粒,剩下的2256K或MK8115的起步于19nm止步与15nm, TLC颗粒起步于2258。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胡扯,拿15nm的MLC随便乱套2246之类的,看来不想要数据了。老主控去上新制程的颗粒寿命太短,即便固件支持 ...

多谢提醒,数据无所谓的,手里有什么 我就玩什么哈~ 我不靠这个赚钱,也不靠这个存数据~ 纯粹感受一下 硬件和软件上trouble shooting的过程~

网友(2019-08-08):
在2246EN的参数有没有呢,开的时候错误,我自己拿上面XT的参数改了不过,错误36

上的是创见 4贴的板子,有没有大佬帮看看哪里问题

网友E(2020-03-31):
懇求TH58TFT1EFKBA8H  98,3E,A6,93,7E,D0,在SM2246XT上的参数,实在找不到 请改大佬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懇求TH58TFT1EFKBA8H  98,3E,A6,93,7E,D0,在SM2246XT上的参数,实在找不到 请改大佬指教 ...

A0=Toshiba,2TGbit,TH58TFT1EFKBA8H
Toshiba,2TGbit,TH58TFT1EFKBA8H=98,3E,A6,93,7E,D0,1,16,1280,04096,0256,04252,04036,02000,04,04,04,2,52,15,0,05,3F,13,0303,00,00,00,00,00,25,10,00,33,00,09,11,8F,00,40,2,0,02,04,06,FF,03,00,3,05,01,02,3F,13,01,00,00,00,00,88,88,66,66,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