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大麦DW11SA路由开箱+拆机,很差的路由

楼主(2019-04-19):
这个路由和DW11S不一样,11s是7628的cpu,32M内存,11SA是7620A的cpu,64M内存。都是16M闪存。
11S的拆机图链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56944

这路由应该14-15年就出来了,当时能配16+64M还是挺良心的,毕竟水星普联啥的7620N也就1+16M或者2+32M,到手还需要硬改。
breed可以用breed-mt7620-reset1,只有编程器刷入。

首先来开箱

封面都那样子,XX代言。

外观中观中矩吧,拿着挺轻的.

自带电源5V1A的,这功率,,就知道性能一般般了。

主板用料不咋的,电解电容,毕竟当年是办宽带送的那种,所以能用就行。

MXIC的16M SPI flash,以及7620N

供电部分很简单,5V转3.3V。

预留了一个USB接口,应该补完电阻就可以用了。性能太弱,也没啥补的必要。

网友:
7620n的路由器器应很便宜的

网友:
这个配置 没啥可玩的,中继玩吧

网友:
连个功放都舍不得用,估计无线信号不会很好

网友:
2.4G不一定要使用功放,5G必然不能少了功放,当然2.4G有一个小功放还是更好的

网友:
看到它家路由器,想起长城宽带...

网友:
我有个就是这   7628的  刷成了华硕n12 PRO
感觉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