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悦动自动挡车由副厂刹车感应器内部局部故障引起的档杆锁死处理

楼主(2019-04-19):
悦动10款自动舒适型,正常行驶中,回到家准备停车,忽然就出现N档无法推动到R档(锁死),吓人不会是波箱有问题吧?想起有个解锁按钮,用笔撬开盖子插下去按住,解锁挂入R档(这样挂入能感觉到比较大的冲击),停好车回家问度娘,准备各种预案下楼开整。基本思路:各保险丝。刹车系统电路检查。查完保险丝等 一切都正常,刹车灯也能点亮。心想这要是锁止电磁阀故障就麻烦啦。于是开拆档杆护板机构(白拆啦)检查电磁阀也没问题, 电磁阀由室内接线盒的后雾灯保险丝供电(正常),接地由BCM控制,进一步检查接地没有信号。拆下刹车感应器测试,两组全部导通。原来问题出在这里,拆开修复。装好车故障排除。
注:下面图片有一个是原厂的感应器,有一个是副厂的感应器。车上原来的原厂的感应器有时候刹车灯不亮,就去换了一个副厂的。用一段时间后结果导致排挡杆锁死故障发生。

开拆

继续拆档杆护套

刹车各部件位置

正常状态

踩下刹车触点正常状态

松开刹车触点正常状态

出问题的副厂件,也许使用时间长两组触点距离弹开。

修复副厂件

修复副厂件设计缺陷

原厂件设计和副厂件设计原理有明显区别

这个是原厂件

原厂件内部

原厂件内部结构图

清洁各部件,把B件和D件的铜片稍折弯一点以压紧触点。

完成后装回

网友A:
触点 都烧蚀了。。。刹车灯那么大电流么?

网友:
这带阴影的字体,还以为眼花了。

网友B:
这东西不贵 没必要副厂吧……

网友C:
原车这开关都会出问题,这品控无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触点 都烧蚀了。。。刹车灯那么大电流么?

一个刹车灯就几十W,刚接通时的冷态电流非常大

网友:
都不用继电器,直接触电控制。加个继电器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贵 没必要副厂吧……

车子有段时间借给别人用,说刹车灯不亮进厂维修,然后告诉我换了一个刹车感应器(换的是副厂件,能用也就没去特别关注)原车换下的放在车里。当时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各触点似乎也没问题就没扔掉放在车上了。本帖主要是提醒大家,有换副厂这东西的有很大机会中招。

网友E:
思路清晰~楼主是汽修行业的么~膜拜一下

网友:
既然刹车灯泡电流大,为什么不换led刹车灯

网友F:
容错性差了些,起码用两个信号开关才可靠。

网友:
这个字体,还以为又地震了

网友:
这得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车这开关都会出问题,这品控无语了。

东雪出品,号称法国进口的,这开关6年坏了三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容错性差了些,起码用两个信号开关才可靠。

这个开关出问题并不是致命的,只是刹车灯不亮,而自动档的P档锁止正好是刹车灯。  手挡没这毛病。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思路清晰~楼主是汽修行业的么~膜拜一下

绝对不是修车的,修车如果是P档锁止,第一就不是去拆档杆。

第一是听,听锁止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没有的话直接就去看刹车灯了。

第二是看,看刹车灯,刹车灯点亮继电器不吸合,拆除继电器检查通断逻辑。

第三是刹车开关,如果刹车灯和锁止继电器的通断逻辑,有一边有问题,都是刹车开关的问题。只有继电器通断单独有问题的时候,更换锁止继电器。

网友:
楼主辛苦啦,照片拍得仔细,可惜被后期的字体带沟里去了~有字的都不敢认真看,头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绝对不是修车的,修车如果是P档锁止,第一就不是去拆档杆。

第一是听,听锁止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没有的 ...

判断正确!确实不是专业修车的,略懂皮毛而已。
第一,本车确实听不到锁止继电器的任何声音。
第二,本故障刹车灯正常,主观上就认为刹车感应器是好的,根本就没怀疑问题会出在这里。
第三,一开始检测刹车灯亮(刹车信号)雾灯电源(电源)都正常,一度怀疑BCM有问题。找电路图看了之后才明白感应器还有一组信号给BCM,通过BCM给锁止电磁阀信号动作,才去检查感应器的。
注:原装的感应器估计是长期使用后触点接触电阻变大,加上自动档市区红灯长期踩刹车导致触点发热,铜片发生形变出现故障。拆开维修非常简单,理论上每个坏的都能修复。

网友:
我戴上了老花镜,可是看着这图片还是头晕眼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刹车灯就几十W,刚接通时的冷态电流非常大

这样啊。我车后面好像有个灯5W的,烧了。没灯泡就换了个10W的,还是得赶紧换回5W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