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是谁说的EMMC带点点就是刷了固件的?

楼主(2019-04-19):
我太相信这句话,以至于死活没反应,最后拆了看看!朋友那拿了一台华为6108V9E,新的,两年前的,没用过,回来不开机,ttl也没反应,能试的都试了,最后闪存竟然是空的。。。。空的,主控应该是RK3228,没救了,没线刷固件!

网友:
恭喜,又多了一个SD卡

网友A:
这个里面有数据,你看不到的。华为加密了

网友B:
空白片!年前,一台路由器,也遇到过,nand闪存空的!

网友A:
还有,这个主控室海思的hi3798系的,看这个是早期版本,和3798mv100差不多

网友C:
不可能是空的,要是空的连系统都刷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里面有数据,你看不到的。华为加密了

应该是空的,手机加密也能看到分区,这个空空如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主控室海思的hi3798系的,看这个是早期版本,和3798mv100差不多

SD3798M是海思吗?标志不太一样啊,看卡刷固件,是RK3228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是空的,要是空的连系统都刷不上了

新的就不开机,ttl都没反应

网友D:
难道工厂漏烧了,那怎么通过的测试?
神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白片!年前,一台路由器,也遇到过,nand闪存空的!

好奇它能启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工厂漏烧了,那怎么通过的测试?
神奇了

估计QC小美女打瞌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奇它能启动吗?

不能启动!TTL,就一行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启动!TTL,就一行字!

那也比我这好,我这ttl根本没反应,电源开关会出来几个乱码

网友E:
头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居然是空的。。。恭喜喜提4g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头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居然是空的。。。恭喜喜提4gsd卡。。。

折腾很久才拆了,因为有点点,感觉应该有固件,谁知道遇到这破事!

网友F:
哪家代工厂,这品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家代工厂,这品检......

颗粒右边板子处有个圆戳戳

网友:
没有资料你是怎么烧录进去的好奇这点。

网友:
简单的读卡器方案,又不能看到BOOT0~~

用HEX查看器找开EMMC,随机找几段地址,看是不是FF或00.

EMMC 格式化发送几个CMD就行了,是谁格掉也不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