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底盘有异响?自己动手DIY更换骐达悬架元宝梁

楼主(2019-04-19):
特别喜欢自己动手处理车子的一些小问题,很享受动手的过程,只要有时间,一般我的车子我都会自己做保养(前提是要有时间)……
除三大件外的一些问题,其实大部分都是可以自己动手的,除了一些需要用到专用设备的,很多都能够自己解决的,整理了一些自己动手的过程,丰富网络资源,分享给大家!

故障起因:2019年3月份开始,发现底盘在过坑洼路面时有异常的响声,但很细微,拆开轮胎检查,发现右摆臂胶套裂纹比较大,考虑到左右两边的摆臂寿命基本相同,就同时检查了左边的摆臂,胶套没有问题,但左摆臂球头有点松动了……
我在2016年7月份更换了元宝梁胶套: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40425,这次检查,又发现了断裂,于是查维修手册,上某淘买配件……本来以为拆悬架应该是大工程,但看了维修手册,觉得还是挺简单的,决定自己动手!

这个维修手册我在老站有分享的了,车辆有什么问题,首先先请教它!

找到前悬架一项,点击直接跳到该页,电子手册还是挺好用!

维修手册里可以看到要拧几颗螺丝,还有拧紧的扭力(关于扭力,稍后分享“车不是开怀的,是修坏的!!!”),螺丝的尺寸等信息,可以以此判断拆解的步骤,和标准的拆解流程,上一次汽修店的拆解,就不是标准流程,修了一整天才弄好就是因为流程不对!

因为是老车了,不值得用好的配件,自己又会换,所以就没用原厂件——换零件嘛,谁不会!其实如果自己动手能力比较差的,还是要用原厂件或进口件,耐久性好一些!

在等配件的2天时间里,就可以规划一下如何来更换,思考会遇到哪些问题等,我主要担心有些螺丝不好拧,或者拧不动,所以提前趴车底,给要拆的螺丝都喷了除锈润滑剂……

配件到了,4月5日(清明假期)中午开始搞,1、松轮胎螺丝2、顶起车身3、拆轮胎4、拆转向球头螺丝

5、拆平衡拉杆螺丝

因为自己一个人动手,就没有一步步拍照了,这边先把右摆臂拆了,然后拆左摆臂

左摆臂卸下来了,(刚才说过,车都是修坏的,是因为拆摆臂固定螺丝的时候,发现螺丝已经滑丝了,螺母又是防松脱设计,有橡胶圈在螺丝里面,退不出来,真的一万个XXX,气死我!

我是从来没动过这个螺丝的,上次换元宝梁胶套我就害怕店里给我拧滑丝,看他们没有扭力扳手我就害怕……我是看着那汽修工使了吃奶的劲在拧这个螺丝……)

马上在手机上下了单,公母各一个螺丝,卖家竟然是分开来卖的,公的18,母的12,运费8……这种特殊的螺丝估计外边找不着……没办法,先用角磨机切掉,继续拆

右边拆完了,另一边同样拆成这样就行

拿另一部车的千斤顶用一下

因为转向机是固定在元宝梁上,所以要把驾驶室的转向支柱螺丝松开(注意松开后要原位安装回去,所以元宝梁上的转向机不能去拉,方向盘也不能去动)

之前换元宝梁胶套就是因为汽修店没有拆驾驶室的螺丝(因为不懂),导致固定方向机的螺丝没有空间去拆(手都伸不进去),所以才搞了一整天,其实按照维修手册的步骤,就很快!

左边已拆卸完毕!

车头悬空了……准备钻车底拆元宝梁固定螺丝,有点怕怕……这玩意万一砸下来……(不建议网友这样更换哈)

钻进来了……其实千斤顶已经没有受力,现在主要是轮胎负责承重,安全点……

先把固定在转向机上的线束扎带松了

然后拆这个发动机脚胶,这个机脚胶是用于拉住发动机,减轻前后的震动的

元宝梁固定架,4颗螺丝

元宝梁拉梁,左右各一颗螺丝,拆完元宝梁就下来了

没有液压机械,用砖块先垫住,防止螺丝松了之后掉下来

松开全部螺丝之后……

左边先放在地上,准备拉出来

可以看到转向机和方向盘十字轴的连接点

底盘

底盘

拉出来,检查平衡拉杆球头有无松动,平衡胶套有无开裂、松动,没有的话就直接拆装到新的元宝梁上

没有悬挂的底盘空落落的

新旧对比,看是否有所差别,因为是副厂件,对比是否有形状上的区别

没有发现不一样的地方,就把方向机等移植过去

3年前换的胶套,已断裂,感觉这是老骐达设计通病,老坏!冲击的力量都集中到这里,或者设计的胶套太单薄,左边不会,就右边老是坏!

拖回车底,没有人帮忙,还是采取左右垫砖的方法,有人帮手就很快,还是很重的,50多斤吧!

拿个电线绑住,先把方向机的结合处对好位

接着左右垫砖块升起来,把螺丝孔位对好,然后上好螺丝,再安装左右摆臂和平衡拉杆,转向拉杆等等,至此零件更换完毕!

更换后必定要做四轮定位,我是等右摆臂螺丝到了以后,安装完毕才去做了4轮定位,已完美修复!因为除了避震机、平衡杆,基本上换了一套悬挂,所以现在底盘很扎实,没有多余的松旷,跟新车一样,开心!

网友A:
非常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我就一般的拆拆 ,这么大规模的 我尽量不碰。

网友B:
这玩意儿也能裂,成了易损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也能裂,成了易损件了?

为了换胶套,元宝梁一般不会裂的,看帖要认真

网友D:
这个牛X了,没有专业工具这就是大工程了

网友E:
更换胶套够折腾人的,需要入手一对安全支架,还是自己按着维修手册收拾更可靠,修车铺只会死命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换胶套够折腾人的,需要入手一对安全支架,还是自己按着维修手册收拾更可靠,修车铺只会死命拧。 ...

没有扭力扳手的汽修店就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换胶套,元宝梁一般不会裂的,看帖要认真

嗯,胶套断裂会导致底盘松旷,不及时换的话其他胶套也会很快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牛X了,没有专业工具这就是大工程了

中午2点左右开始,到晚上7点多,还好有维修手册,拆下来慢一点,往回装就很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我就一般的拆拆 ,这么大规模的 我尽量不碰。

看对车的理解吧,熟悉车辆结构,就觉得很简单,纯粹体力活……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大

网友:
佩服!楼主可以开个日产专修店了!

网友F:
这个胶套有单独卖的,我的骊威底盘和骐达一样,12万公里换过拉杆球头和三角臂,过大坑右边也是有异响 ,开起来很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换胶套够折腾人的,需要入手一对安全支架,还是自己按着维修手册收拾更可靠,修车铺只会死命拧。 ...

正解,一般维修铺都是这样的,图省力,图快,按照维修手册标准使用公斤扳拧到标准扭力那基本是天方夜谭。所以这车越修毛病越多,都不按照维修工艺要求在修,怎么可能修的好。

网友:
楼主真厉害!向强者致敬!

网友:
楼主太牛叉了,我就会换个电瓶.......

网友:
半轴是不是漏机油了 可能半轴油封坏了吧

网友:
牛人~搞大工程

网友:
同是08款老达,帮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胶套有单独卖的,我的骊威底盘和骐达一样,12万公里换过拉杆球头和三角臂,过大坑右边也是有异响 ,开 ...

骊威、老骐达、经典轩逸、颐达、nv200、启辰D50、R50……都是套娃,壳子不一样,你看这颐达和骐达的维修手册,都是同一份,只是对骐达车型尾部进行了增补,其余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底盘和发动机,日产用到现在……你这种情况跟我第一次换的时候很类似,用强光手电去检查一下这个胶套,可以单独换,但比较麻烦,需要拿到外面去用液压机压,合计起来不如换,换下来的用作备用,不过原厂的精度要高一些,换胶套的话主要保留原厂的元宝梁,在价格上换总成和换胶套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