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搞个分离器拆解专题,桢田48V转12V poe分离器

楼主(2019-04-19):
大家好!我是 小雪碧~
现在窗外雷声隆隆,雨下得超级大,索性一想,下雨天跟拆机更配哦~
前几天收拾柜子的时候,翻出来好几个分离器,有杂牌的,也有品牌的,比如磊科的分离器,于是乎,我觉得开个分离器专题
接下来的几回都会拆分离器,大家可以有个对比,心里有数就好嘛
所以,感兴趣的坛友们可以关注我,看完这个专题

今天分享一个 桢田的全兼容poe分离器GNT-69P01,桢田这个品牌我不熟悉也不是很陌生,我之前就拆过他家的摄像头和交换机,今天拆分离器
这是一个支持IEEE 802.3af协议,适配10/100M标准POE交换机,兼容48V转12V的分离器,接口是RJ45接口,分出来的两根线分别的水晶头和DC头

全身就一颗螺丝,藏在铭牌纸中间,我刚拆的时候没发觉,掰了好久,感觉好傻哈哈哈
拆开后就基本上一目了然了,对里面的配件我尽量拍清楚,接口两边分别标的是12V和48V

之前有人问我照片要怎么拍才清晰好看,我觉得吧背景的杂物要少,尽量选择纯背景,像芯片之类很小但需要看清上面的字的,可以选择拿另一个手机手电筒打光
或者是用手机的闪光灯配合使用,千万不要用美颜相机,就原始相机就可以了,拍完后对照片进行裁剪,尽量让物品在照片上的构图占据三分之二的位置就差不多了
OK,今天分离器的专题第一篇就到这里啦,给大家提供参考也是很NICE的一件事情呐
锁定我的这几期,多看几个分离器,哈哈哈哈,下回见~

网友:
感觉还不错的样子呀。

网友A:
根本不是poe协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是poe协议的,

没有协议交换机怎么会有输出呢?

网友:
这个就是把POE交换机48V电压转换为12V输出,给路由器、摄像头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协议交换机怎么会有输出呢?

麻烦您有空了解一些poe资料,每种标准功率不同,走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协议交换机怎么会有输出呢?

这个百M POE和你知道那种POE不是同一种东西,这个就是通过棕 蓝 线对传输24V电源,没有协议,一直有电,插进电脑就是找死

而且为啥会提交换机这种东西,你不知道POE电源适配器吗?一个端口24V 2A 约50W,一个24口交换机1200W你觉得可能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百M POE和你知道那种POE不是同一种东西,这个就是通过棕 蓝 线对传输24V电源,没有协议,一直有电, ...

你先瞪大眼睛看清楚产品标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先瞪大眼睛看清楚产品标签!

哈哈哈哈哈IEEE 802.11AF,其实我们做这个心里都是明白的,这辈子还没见过符合标准的,弱鸡标准能带起几个球机?,标签你笑笑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哈IEEE 802.11AF,其实我们做这个心里都是明白的,这辈子还没见过符合标准的,弱鸡标准能带起几 ...

这东西本来就不是设计用来带球机的,十几瓦的功率带个灯多一点的枪机估计就已经满负荷了

网友:
撇开电源不说,输入经过网变后,直接输出到另一个RJ45的1236?

网友(2019-06-12):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哈IEEE 802.11AF,其实我们做这个心里都是明白的,这辈子还没见过符合标准的,弱鸡标准能带起几 ...

其实也算是标准了,所谓的标准的也不过把卦装在一起整和输出哪边握手而已,不过供电端的国产供电的单片机哪个就有点坑爹了,分离端倒是可以的,要隔离也行,用个隔离的DC-DC就行,又不是多大难度的玩意,要大功率一样的AT标准的,加个几毛而已.....

网友:
这个是标准poe的,用于poe网线带那些不支持poe的摄像监控头
802.11af
最大功率15W

网友(2020-08-07):
桢田的质量还可以 比那些杂牌的强一些 我有同款

网友(2022-05-14):
主控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2023-05-22):
这个东西不知道会不会烧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