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意雅(香港)有限公司的精密电子点焊机PC-3P,Precision-Weld,改造及触发方法

楼主(2019-04-19):
意雅(香港)有限公司的精密电子点焊机PC-3P,Precision-Weld
之前进行了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34

研究出了触发方法,但是焊接感觉不够力,于是进行了一下升级,调整了一下电压信号采样点。
更换了粗电缆。

原机配的是16mm2的电缆,长度又短(约0.3米),
于是换成了25mm2的电缆,增加了长度(约0.47米),测算了一下用于电流采样的电阻基本一致,就不用再调整放大倍数了。
附铜线电阻计算公式

20℃时的铜的电阻率 为0.0172(µΩ• m)
由电阻率的计算公式:ρ=RS/L
ρ为电阻率——常用单位Ω·m
  S为横截面积——常用单位㎡
R为电阻值——常用单位Ω
L为导线的长度——常用单位m

R=ρL/S

0.0172*长度(米)/截面积(mm2)=Ω

电压信号采样原来是在主变压器出线与输出电缆的位置,现在改到了输出电缆的未端。

详见下方图纸。

更换后的情况

触发方法就不隐藏了,短接2.3脚即可。

附各针脚的定义。

楼主:
想外接压力传感器的,用什么传感器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用MAX549A芯片设置压力值,然后用比较器与主机进行通讯。

MAX549A与主机通讯使用 DB9口的pin1(#CS),pin4(DIN),pin5(SCLK)

MAX549A的datasheet见拆解贴,就不重复上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外接压力传感器的,用什么传感器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用MAX549A芯片设置压力值,然后用比较器与主机进行通 ...

改后点焊力度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后点焊力度大不大?

大一些,原来点焊不出火花,现在很容易出火花。
电流强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一些,原来点焊不出火花,现在很容易出火花。
电流强不少

发个点焊镍带的焊点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一些,原来点焊不出火花,现在很容易出火花。
电流强不少

如果短路电流取样线2p插座 或者断开 电流会不会最大化? 电压取样点串入一个电位器 减小取样估计还能升高点把

网友(2019-06-10):
看拆机图,输出变压器体积不够肥啊

网友(2020-03-28):
有没有搞成,譬如焊接18650 图片看看,谢谢。

网友:
关注关注,这点焊机看着确实不错,就等效果了。

网友(2021-01-03):
引用 楼主:
大一些,原来点焊不出火花,现在很容易出火花。
电流强不少

锂电池上的镍片可以点上吗?

网友:
这机改好了吗?能不能点焊O.2镍片呢?

网友(2021-10-24):
楼主真是很辛苦 最终后续呢改好了么

网友(2021-12-23):
谢谢楼主分享哈,我也是找了很久才找到触发方法。好像这个只能点漆包线,是微电子点焊机。想点个18650电池,不知道楼主有解决办法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