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虾牌充电钻增加电压显示功能

楼主(2019-04-19):
    虾牌换了索尼VTC6动力锂电池,充电器也打磨了一下,然后买了几个6-12mm的钻头,这一阵打砖墙和木头用着相当爽啊。续航感觉是原来的5-10倍,动力相当足,同心度也很高。唯一不爽的就是没有电量显示,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充电,除非没电了。

    单独买电压表改装不划算,买别的东西顺便买一个,省邮费。由于蓝色和绿色太贵,红色太难看,只能选了黄色电压表,3.7大洋。

    经测试此电压表精度一般,主要是ADC位数不够造成的,估计最多也就是8位ADC。

    虾牌感觉还可以,起码重量快2斤了,对得起价格。

    拆开。

    碳刷基本没磨损,当然用的也不多。

    看了别人的教程,电压表要加在这个挡板中间。

    大致比划一下效果可以。

    用烙铁开孔。

    最后发现还是直接一劈两半最省事,开孔是走弯路。

    就是这效果。

    这里费了很大的劲,看着简单,把这3个东西对齐粘好还真费事。

    粘好后的效果。

    由于电压表略宽,外壳左右两侧也得削掉一点2片外壳才能有严丝合缝。

    然后就是接线了。肯定不能接在电机上,因为有调速电路,电机的电压不等于电池电压。看坛友的教程,需要拆开调速开关接线。

    在左侧红圈引出负极,右侧红圈正极是现成的,不用引线。

    MOS管竟然没有导热膏,差评。

    自己涂上导热膏。

    引出2条线给电压表。

    接好电压表。

    背面贴双面胶绝缘。

    尺寸真是没有富余,几乎和电机挨到一起了。

    弄好就是这样子,效果还不错。

    可是发现阳光直射几乎完全无法读数。下图是台灯下,还凑合。

    最后的办法就是粘上一块黑色半透明亚力克。怕手艺不行,没有切割,不太好看。

    效果相当好,阳光直射也能读数。由于光线太强,快门太高,无法拍摄数字,下图不是阳光直射拍的。

    丑是丑了点,效果杠杠的。

    目前花了:虾牌38元+钻头和十字批26.3元+VTC6动力电池等64元+电压表3.7元+其他东西算3元吧=135元。
    不知道以后还得花多少钱,感觉工具是个坑,各种工具都算~~~~~~~~

网友:
人生各种坑。工具这种坑是自己跳下去的,自己爬上来。

网友:
嗯,这个轮胎补得不错

网友:
恭喜你成功升值到138元!早知道还不如直接138元买个好一点的充电钻呢。

网友:
恭喜楼主入了工具的坑。哈哈哈。我是改的vtc4的拆机电池,11元一节当时。现在18了。哈哈哈

网友(2019-05-20):
最近130的无刷钻挺火的  哈哈   我就看看

网友:
哈哈给你一条法拉利的钥匙你却组装了一台车出来!

网友A:
这个电钻改的不错,换了vtc6电池加上电压显示性能大大提升。
另外问一下楼主:stc数显白光V7.00还能不能注册?序列号如下图。

网友A:
另外再问一下,编码器加减温度旋转方向是反的,能不能在hex固件中调一下 A B两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钻改的不错,换了vtc6电池加上电压显示性能大大提升。
另外问一下楼主:stc数显白光V7.00还能不能注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再问一下,编码器加减温度旋转方向是反的,能不能在hex固件中调一下 A B两脚? ...

你可以飞线把编码器引脚调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飞线把编码器引脚调换一下

没想到好多年了还可以注册多谢,编码器引脚已剪断交叉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麻烦问一下:刷了这个注册版的固件经过设置校正比较完美,温度控制线性好200一350度与实际测量的基本吻合,显示有一点跳动在合理范围,设置操作方便非常好的固件;就是不知什么原因,关机后再开机不能按上次设定的温度来加热,会按最大温度来加热升温,反复下载试过多次都没搞好。  刷GOODCODE的可以按关机前的设定温度加热因此单片机应没问题,但是他的固件设置操作很麻烦,最主要的是线性没有你的好,200度校准到300度比实际少30多度,到350度少50度,,如果校谁350度,那200度会高30多度,所以还是你的V7.00好,就是想问下每次开机会直接按最高温度升温是什么原图造成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麻烦问一下:刷了这个注册版的固件经过设置校正比较完美,温度控制线性好200一350度与实际测量的基本吻 ...

估计是掉电的时候温度保存失败。加大单片机供电电容到680uf以上。

网友:
改装后用起来心里更有底了。

网友:
咱最服只玩虾牌的人

网友(2019-07-08):
这个玩意电压测的准确吗?

网友:
平时DIY都在一个工作台上。对移动性要求不高。我直接弄个13v  6A 变压器整流滤波后 接线到电钻用  动力是杠杠的。
实测虾牌手电钻,空载的话电流很小1-2a左右。
堵转电流就比较大7-9a.我试的是螺丝档,电钻档没有试.变压器能达到这个瞬间电流,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