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废读卡器改制12V诱骗线

楼主(2019-04-19):
先上电路图---源于q大师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4051),在此表示感谢!

这种TF卡读卡器多数使用几次就莫名损坏

拆开

焊下卡座等

应该是最小的开关---mp3或U盘上拆下的,在尾端安排合适位置焊装

同时焊好D+D—两线

另一面就是5.6k电阻和4148二极管了,焊装的很丑了!

接QC3.0充电器上试试

可以输出12V电压

硅胶线芯线穿过电路板两个过孔后焊接

绿线是多余的,过孔焊接是为了增加外线强度

外壳侧面开孔

装配

完毕

硅胶线另一头焊装DC插头

一米长的硅胶线

小米移动电源2C可以使用

针管T12电源线取自鼠标线线阻比较大,电流上不去,效果不好

直接接这个烙铁看看

功率能达到18W左右,应急使用还可以

收起备用

网友:
有空了试试看,谢谢分享

网友:
才十八瓦,回温堪忧啊!

网友:
小巧方便,配合移动电源很合适
牙膏不够呢

网友:
有人手工画图,电脑打字,还把元件焊的那么销魂

网友:
这个得充电宝支持qc才行吧。

网友:
废物利用的不错,我用这种读卡器改了个小u盘,tf卡插入打胶

网友:
T12外壳貌似是用针筒做的

网友:
哈哈,白瞎你这烙铁了,焊工的确很丑

网友:
手工了得~~

网友:
不错,能诱骗就利用

网友:
好,diy精神不错,家里这种读卡器又一种去处。

网友:
diy精神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闲置物品利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第二个烙铁不错,哪里弄到的?

网友:
高,谁还说"诱骗"不真实

网友:
这个东东9V 20V电压点测试不出来,还是要把电路设计好一点的,论坛里有一个用小单片机控制的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