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被雷击的电视机想问有一下有线接收器盒没坏能不能代表是从电源被电击的

楼主(2019-04-19):
当时电视是开着的,有线接受器什么事都没有,电视好像开不了机了,没有电源灯,没有声音和图像。拆开看电源板和输入板,液晶板都看不出来烧了,保险丝量了一下也是通的。  拜托各位大神了。求助 目前打算换电源板试试看,淘宝150多。

楼主:
视频输入板

楼主:
电源板两面

楼主:
这应该是液晶屏的电路板

网友A:
三星的,,雷击有些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雷击有些比较麻烦

对,三星的,您的意思是换电源板很可能是不行的吗?电源板看到两个保险丝,都是通的,但是电视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雷击有些比较麻烦

请问老哥这个情况能排除闭路被雷击吗

楼主:
看的很仔细,目前没有发现明显烧断烧黑的地方,但是有些地方针脚变色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雷击导致的。 大神们帮忙看看,这样子是不是烧了。

网友:
变色很正常,测量下电源的输出是否正常,主板损坏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网友:
雷击机,涉及面广,故障也比较隐蔽,没有一定的维修经验、没有相关的仪器,都是比较难搞的。
建议还是换师傅来。

网友:
本家TCL电视遭雷击两次都是从电源进,都是把电源部分击坏

网友:
你可以先测一下电源的输出电压呀,至于在哪里测,找输出的接口就是啦,电源肯定要给别的地方供电肯定有输出的线或者接口,在那上面测就是啦

网友:
看下那个桥堆

网友:
一点电源都没有的话肯定电源也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