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n4007欺骗5v检测电路,使电脑调压可以继续升高。

楼主(2019-04-19):
上次能升压到14.4v,但是充电时随着电瓶电压上升,电源就保护了。
12v升到14.4v,5v部分相应的升压到6.2v,就是这个6.2v导致了电源保护。

今天挂断5v检测电路,串个4007,这样就有0.7v的压降,得已继续调高12v电压。

现在能调到15v多,充电瓶目前暂无无保护。

15.4v导致5v部分升压到6.5v,串联4007后为5.97v。
这个保护电路就不会启动。

网友:
一大碗松香?:lol:G

网友:
你欺骗!黎叔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大碗松香?G

不是碗啊

网友:
高压是欺骗过了,低压保护怎么办,当你把12v调低时5v经过二极管只有4v左右了

网友C:
用这电源充电瓶?
等于大炮打蚊子嘛,损耗大了点嘛!
电流大伤电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电源充电瓶?
等于大炮打蚊子嘛,损耗大了点嘛!
电流大伤电瓶呢

测试了一下,充摩托车电瓶,15v状态下是1.3a,14.4v是0.7a,电压调低点会更低。只要算好时间,临时补充电瓶没问题。小车电瓶还没测试。

网友:
还有这一招的啊,不错

网友:
那就是一大缸松香

网友:
看来是共用5V保护电路的,估计更好点的连12V和3.3V也有独立保护,需要都加二极管等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碗啊

这不是碗,这是结婚送的小礼物盒子。

网友:
二极管是1N4007,不是in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