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泉盛TG-K4AT对讲机

楼主(2019-04-19):
垃圾站捡来的,带充电器,可以冲进电
外观还算可以,无天线

做工真好,有橡胶圈,貌似防水的。

打开后主板 上下两块,中间两个排插相连

一块牛屎一块硬封装

电池

通电后开机,屏幕亮绿光,无显示

下面的那块板子上面居然有17颗螺丝,有必要吗?谁能动到这里呢?

这个应该是什么故障呢?不知从哪下手修理。

网友A:
屏蔽罩都没有?做工不咋滴

网友(2023-02-27):
也有一个,准备拆开试试

网友:
还以为是最近的网红机uv-k5呢

网友(2023-10-04):
05年时候,是牛的,可惜很快泉盛有更好的机器了

网友:
这机器不值得修,问题比较多

网友(2024-03-27):
引用 网友A:
屏蔽罩都没有?做工不咋滴

那17颗螺丝下面就是屏蔽腔室

网友:
查一下那个78L05输出电压稳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