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M2固态板四贴只识别一半CE,求该板跳线(已搞定)

楼主(2019-04-19):
M2固态板四贴8CE闪存芯片,有两颗只识别一半CE,换成4CE芯片也是如此
求该板跳线

网友:
CE跳线问题吧?!问板子的商家要。

楼主:
可不知道这个板子怎么跳线

网友:
你试试把正面 的2颗芯片的旁边的第一颗 用0Ω电阻 贴起来 看看 , 没有原理图 ,不过SMI 的板 大部分   01 23  通道走的

网友:
搞定了,说说怎么跳线的,让大家学习一下。

楼主:
4CE与8CE跳线区别,一个是条1,3,5,7,,一个是2,4,6,8,因为板子上没有标识,是用万用表测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