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羽博充电宝型号YB631烈日移动电源

楼主(2019-04-19):
本来以为可以拆个好电池,结果太惊喜了,看外壳不应该是山上的啊,但确实这样的无字蓝皮电池,还好我有切割片,不然还搞不定。补图充电板,有个IC打磨了字。

网友A:
好久没看到羽博的产品了。被边缘化的感觉,以前记得一直走中高端路线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看到羽博的产品了。被边缘化的感觉,以前记得一直走中高端路线来着。 ...

这样偷工减料肯定作死啊

网友B:
正品羽博充电宝做工不错

网友:
看这个做工没有沙子就已经烧高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品羽博充电宝做工不错

一般都是前期打口碑,或者高端才舍得用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看到羽博的产品了。被边缘化的感觉,以前记得一直走中高端路线来着。 ...

以前价格确实贵,随便一百元以上,还好小米出现69元的10400充电宝,没多久其他品牌的也要降价。楼主的充电宝结构不错,独立电路仓和电池仓,万一电池漏液不容易进入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价格确实贵,随便一百元以上,还好小米出现69元的10400充电宝,没多久其他品牌的也要降价。楼主的充 ...

但是电池差,锌片窄不牢固,所以用不了多久坏了扔

网友:
羽博的还是可以,尤其是前期产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电池差,锌片窄不牢固,所以用不了多久坏了扔

那不是锌片,那是镍片。而且不是越宽越好来着,他是看你需要承受多大电流来选择。充电宝通过的电流都很小,所以细的没问题,一般是点焊不稳,

网友E:
有同款,拆过和你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不是锌片,那是镍片。而且不是越宽越好来着,他是看你需要承受多大电流来选择。充电宝通过的电流都很小 ...

细了容易不牢固,不防摔,不过电池坏的快也不用牢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同款,拆过和你的不一样

电池怎样的

网友:
现在的羽博已经不是多普达时代的羽博了

网友:
估计是山寨货

网友F:
曾经在隔壁买过两个二手啊,修修送人好,试用效果根据反馈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曾经在隔壁买过两个二手啊,修修送人好,试用效果根据反馈还好

这种没法无损拆的,送人的安全好看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没法无损拆的,送人的安全好看第一

基本上无损拆机的

网友G(2019-07-08):
壳体看似那么难拆,是超声的吗?

楼主(2024-02-04):
引用 网友G:
壳体看似那么难拆,是超声的吗?

看着估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