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和7905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4-19):
百度看不明白

网友:
7805是正极输出
7905是负极输出

网友:
对称正负电压输出的。

网友:
前者输出+5V电压,后者输出-5V电压。

网友A:
上面两个图接法不一样呢,哪个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两个图接法不一样呢,哪个对

3#                             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两个图接法不一样呢,哪个对

2楼没写引脚号,当然也对啊。两个不矛盾。

网友:
前者输出+5V电压,后者输出-5V电压

网友:
79系列脚位是1-地/2—负输入/3—负输出;78系列脚位是1—正输入/2—地/3—正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