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坑到家的一天,损失2500,想让大家推荐一个矿机电源

楼主(2019-04-19):
这几天diy内阻仪,不想买想省点,折腾也有乐趣。结果今天晚上用电脑是发现电脑坏了,疑似电源故障,开机无反应。但主板电源灯亮,短接电脑电源,绿色和黑色线,电源风扇不转。后来拔开其他所有东西。只装CPU和CPU风扇。还是不行。后来发现,只插主板供电,开机风扇会转,如果把CPU供电也插上,那么什么反应都没有。我以为是电源短路,后来发现不是,后面测量主板CPU的供电插口,发现正负线,阻值为0。但是我观察主板和电源,都没有明显被烧毁的地方。没办法了,发回去售后了。主板是映泰的b360m,i5  8400,都寄去北京售后了,18年双11装的机。cpu应该也烧了,散片无售后。刚开始装的那电源是大水牛450w 后面是垃圾电源。全烧了,不知道是主板烧电源,还是电源烧主板,感觉前者可能大,虽然后者普遍

映泰,以前是堆料王,现在是半死不活,连旗舰店的客服都经常不在,电话里也没人,这块东西开始过来就有问题了,经常插上电,然后主板自动运行,但是开不了机,要把那个BIos断电重启才可以

想让大家推荐一下矿机电源(还是拿矿机吧,不想拿振华、台达、海韵),最好2018年的,长城巨龙,技嘉都行,没显卡,功耗80w最大。最好有靠谱的购买方式。

网友A:
主板电源短路导致CPU被12V高压击穿?

网友:
换电源应该能好,我的电源也是这情况

网友:
查主板上的 12伏 电容,看看有没有坏的?

网友:
我的技嘉也一样的问题 以后还是换其他的了

网友:
一般是主板供电部分MOS管击穿了。这是主板最爱出问题的地方。U很少有坏的。

网友:
全汉额定450w台式机电源55元(POPPUR爱换)

网友B:
12年时我手贱主机清灰,都拆下来,装回那个垃圾电源CPU两个插头插反了,主板和CPU都烧了,别人都奇怪插反怎么会差进去,垃圾电源就是这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年时我手贱主机清灰,都拆下来,装回那个垃圾电源CPU两个插头插反了,主板和CPU都烧了,别人都奇怪插反怎 ...

精度不高

网友:
航嘉磐石500,2005年用到现在,快15年了,只修过一次,换了5V SB辅助启动电源的滤波电解,其余一切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年时我手贱主机清灰,都拆下来,装回那个垃圾电源CPU两个插头插反了,主板和CPU都烧了,别人都奇怪插反怎 ...

防呆孔都防不住?牛

网友:
买过775映泰。不插CPU供电一样玩得欢!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马爸爸家自己搜长城巨龙吧,找个距离近点的,邮费可以省点

网友:
买电脑,电源是最不能省的,如果舍不得,最起码买个靠谱的二手名牌。我买的康辉电源很稳。

网友:
一般CPU不容易坏吧

网友:
自己的电脑,如果精通电路维修,可以淘二手原装拆机电源,否则还是建议直接奶茶店入大厂行货,用着放心、省心

网友:
电源做工好跟稳定工作没有太大关系,尤其是南方潮湿,加上用户不打扫,里面灰尘短路,各种炸,做工好的电源只是炸了之后更值得修,另外我100W左右的机器都是ITX加上DC电源,照样问题不少,板子受潮5V变4V,还有24PIN口接触不良,无法想象

网友:
去大眼家看看吧,200W-1000W的电源都有,质量信得过,买个金牌400W左右的,N年用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电源短路导致CPU被12V高压击穿?

你想多了吧

网友:
80瓦用1250瓦的电源!不觉得不匹配吗?早年研华工控845,cpu供电电容高温失效,3相供电上管击穿,北桥击穿,cpu没坏 478 p4 3.0好像是这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