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垃圾之650W电源拆解

楼主(2019-04-19):
这个电源是看见垃圾佬在砸电源分离金属件时抢救下来的,一个已经毁了,这个看上去还可以,就要了下来

这个牌子谁认识,我不懂

线材有些接口已经废了

外观还行

看起来没用多久

拆开很方便

电路板正反面

12v的线全损伤了

其他细节

网友:
垃圾佬的想法我们不懂,我们的想法垃圾佬不懂。

网友:
GlacialTech(洋鑫科技)出品的极冻酷凌电源,这个是CWT乔威代工的

网友A:
这电源做工看着还可以,估计650W有虚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做工看着还可以,估计650W有虚标。

经过80plus认证的电源可能会有虚标?那不是80plus认证可以丢垃圾桶了

网友:
很不错的电源,三路独立光耦控制,看样子应该是没坏的,只是6针显卡供电插头毁了而已。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做工很不错啊

网友:
这牌子以前叫极冻酷凌,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洗洗干净,检查一下电容有没有失效,好的就继续服役

网友:
乔威代工的应该功率应该没有虚标,好不好是另外一个问题,
之前海盗船的CX、GS系列就是它家代工的,CX很一般,但GS系列又好很多。

网友:
,电流好大。修好,玩玩zvs。做个感应加热。

楼主:
今天上电试机,一开机就自保了,风扇转一下就停,估计是保护监测不正常,再次拆开,清理并检查元件。
发现有个电容松了,再看电容引脚背面铜箔脱开了,断路点重新堆锡焊好,开机复活,一切正常

网友:
不错,600w虚标,也有500w打底了

网友:
N年前用过同系列350W的,质量还算稳定而且很静音

网友:
散热片比我的300w电源还小

网友:
很好的电源,扔掉的人没眼光啊……

网友:
这个650W 看着不咋高级。。。

网友:
还带开关,好评。如果已经砸了那个是同型号,咋不一起买回来做备件都好。

网友(2019-06-17):
这个做工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