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是什么电容? 比较耐压吗

楼主(2019-04-19):
一块老旧的板子  上面有不少同样的这种电容

板子貌似电话/通信上用的   应该不会是高压场合

网友A:
貌似过压保护,不是电容

网友B:
压敏电阻,防雷击,看看有没有雷击保护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过压保护,不是电容

雷击保护,自恢复保险才是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过压保护,不是电容

压敏电阻?

这块东西按当时估计  用料做工还是不错的
没什么好玩意儿可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防雷击,看看有没有雷击保护管

想想也对    以前电话线都是从露天蜘蛛网拉进屋来的

网友:
好像是Y电容

网友C:
看标识07D151K,应该是压敏电阻,150V电话外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标识07D151K,应该是压敏电阻,150V电话外线用的。

板子可以肯定是电话通信有关的

网友:
EMI电容,耐压10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