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张能打电话的智能学生证

楼主(2019-04-19):
一“片”白色(珍珠白的漆)塑料片(板),有点厚度,大概7mm左右
这是背面 有四个按键,最后一个是sos键,前面几个是一键拨号

正面 上面小开槽是听筒(喇叭),下面凹槽是贴个人信息的,姓名学号等等

usb充电口

sim卡槽,左边那个小洞是复位键,死机的时候用

底下是话筒(麦克风)还有挂绳孔

观察一圈无螺丝,直接抠 果然是卡扣结构

拆掉后盖的样子

电池特定 750mah 对于这样的智能卡,估计充一次能顶一星期了

喇叭 为了减少厚度,直接在pcb上开孔埋进去了

抠下电池,电池两面都是双面胶 电池下面有导电布

拆出主板

主板全貌 陶瓷天线好大一个,显眼的很

sim卡槽,有个疑似gsm的天线,下面有一片空焊盘,难道这是半成品机子

右上家也是一片空焊盘,看来真是半成品机子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意思是不能打电话?

网友:
不错,里面还是有料的

网友B:
没有耗电量最大的LCD显示屏和背光板,我觉得这玩意待机至少能有半个月

网友C:
陶瓷天线不是GPS定位的吗

网友:
估计是功能缩水版

网友D:
这就是一个没有屏幕的手机,空焊盘估计是数字键盘相关模块,没有配套的app,这玩意就只能接听电话了。没有屏幕,充电一次最少待机半月

网友E:
缩水了,估计还有蓝牙那些东西吧。。。。还有平台还能用吗?我想。。。。想。。。。。。。。平时回学校带手机裤子都要
掉了,带这个不错的

网友F:
只能打几个固定的电话号码?

网友G:
学校专用的手机,没有显示屏幕。只能几个固定的电话号,好像要客户端才能编辑。

网友:
能打电话你试了吗

网友:
看来定位是主要功能,一键拨号是附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不能打电话?

能打电话,但只能打设置好的号码,因为没有拨号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耗电量最大的LCD显示屏和背光板,我觉得这玩意待机至少能有半个月 ...

那个gps定位也不省电,不过系统可以一分钟唤醒一次定位一下就省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陶瓷天线不是GPS定位的吗

就是gps定位的,学校和家长可以通过平台查看到学生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一个没有屏幕的手机,空焊盘估计是数字键盘相关模块,没有配套的app,这玩意就只能接听电话了。没有 ...

就是个没屏幕没键盘的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缩水了,估计还有蓝牙那些东西吧。。。。还有平台还能用吗?我想。。。。想。。。。。。。。平时回学校带手 ...

那两个空的地方应该有一个是蓝牙,不然进出校门怎么打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能打几个固定的电话号码?

半固定,号码可以自己插电脑或者通过平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校专用的手机,没有显示屏幕。只能几个固定的电话号,好像要客户端才能编辑。 ...

对的,就是和学校合作的产品

网友:
这东东看来学校一定赚了不少钱,只是苦了孩子(行动受到监视)、坑了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