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爱玛电动车遥控器

楼主(2019-04-19):
反正半年左右,加上3、4月份雨天加回南天,突然发现一直使用的遥控器不灵敏了,以为没电池,指甲大法拆开,发现电池快掉出来,推紧后上704固定,装回去半天不到又不灵,三个键只有一个按下时指示灯亮,想着是不是触点脏了,细看原来是用透明胶粘在板上,还以为是微动开关。用酒精擦过后也不全灵,干脆补一层焊,水平渣渣,内外焊点不平,只能用刀刮吧。
最恼火的是固定电路板的原是有6个塑料脚,板上只开两个,有个断了,导致板歪,影响到按键,原来想把金属片焊上去,可加锡后中间点更容易出现接触不良,将就着用吧。
另一把基本没用过的,拆开用704点在电池易松部位,装回去后也出现按键接触不良。同样手法加层焊锡

网友A:
换电池就好了。我的爱玛4按键的,用3块2016。电压低了就失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就好了。我的爱玛4按键的,用3块2016。电压低了就失灵了。

测过电压,3.2V,2023电池。另一块没怎么用过的一样问题,质量问题多些。现在加焊锡后,满血复活,就是外壳开了就有损了,塑料太差

网友B(2019-08-20):
我的新车,也是三键,上电的那个有时连按两下响滴滴滴一样的三声不上电,有时连续按几次才好,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遥控器受干扰了?或者接收器天线被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新车,也是三键,上电的那个有时连按两下响滴滴滴一样的三声不上电,有时连续按几次才好,不知道怎么回 ...

加锡后再加704挡下电池部位,目前这么长时间,没出过异常,可能电池松了,拆开看看

网友:
遥控钥匙用了4年,前段时间刚换电池。

网友:
同款啊,一毛一样,哈哈哈

网友(2020-06-26):
我也有一样的遥控器,谢谢老大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