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急就章、、东拼西凑 可调电源必须有

楼主(2019-04-19):
一直静不下心来琢磨ATX改可调, 时间真是太少   关注的东东又太多
再说改ATX工程浩大   一次就成功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可是捏  手头没个可调电源,真是太不方便   说出来都没人信,  怎么在这里混哒
最近又翻出光驱出来打算玩  电源又让我烦心了

要说5V  12V的   随便一个ATX就搞定了,可自从上次玩残最后一个闲置的ATX后   严重缺货啊

抽屉里再找找  还真有一个可调

前几年做这个 其实也是怀旧,

试问哪个骚年  当初木有做过一块LM317的板子?  对吧

可是这个东西压差大了就发热严重

因为手头正好有个变压器   是24v的

当初收来以为挺划算   结果打开一看   不怎么大唉、、

常言道  买的没有卖的精

好久没发帖子了  咱就献个丑了,活跃下气氛吧   mydigit 还是挺不错的

思路就是简单的来, 变压器 整流后 接个现成的DC-DC ,小白的路数

然而  没有合适够大的材料做壳子    伤脑筋
要把这个变压器塞进去    电驴充电器那样的盒子也不够大

翻出以前淘来的86插的底盒   反正是临时拼凑,能不能用这个呢?

其它东东都能塞进底盒  但变压器肿么拌?

先准备了再说

绞尽脑汁啊   塞不下、、

不塞行不行捏?

后来

就索性不塞进去了

网友A:
没有电流电压显示不好用,还是撸个200块左右好使。

网友B:
还真没有接触过317,,,人生中第一个可调电源是用21v3a的E牛+带电压表的2596做的。没用多久就直接上了睿登501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没有接触过317,,,人生中第一个可调电源是用21v3a的E牛+带电压表的2596做的。没用多久就直接上了睿 ...

那是你出来晚  :titter   老掉牙的东东没赶上

想当年  拼个LM317已经相当拉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没有接触过317,,,人生中第一个可调电源是用21v3a的E牛+带电压表的2596做的。没用多久就直接上了睿 ...

因为你来的晚了,开始玩的时候317已经不流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流电压显示不好用,还是撸个200块左右好使。

木有调流功能   先凑合用用

楼主:
这是完成后的样子

包不住  就索性裸露了

安全上还是有所考虑的   包括结构、走线、散热。。
扁桥内置了

铝片厚度约4mm  足够散热

鸟看。。

东东不大  桌面使用刚好,直接从变压器壳子里拖根小尾巴

表头没接独立供电  所以再调小就没显示了   3.5v

往高 调到35v   空载, 变压器额定是24v输出   功率小了点

本想换大的电位器 ,再一想没必要  反而容易误碰到

用上了

先用这个小电机测试 ,,  光驱上小步进有3个   电流吃起来厉害

小白的可调电源就酱紫啦   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
317电流有点小 ,加个管扩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你出来晚  :titter   老掉牙的东东没赶上

想当年  拼个LM317已经相当拉风了

对啊,玩过晶体管串联稳压的遇上317就知道惊喜了。

网友:
做得不错,值得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玩过晶体管串联稳压的遇上317就知道惊喜了。

我后来还特意买了几对金封  打算给317补补
都压箱底了

网友:
楼主的DC-DC调压板是哪一款,我买了个2596的,好像坛友们说输出怕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