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完结 求助 帮查海康球机上的二极管型号 不知道球机算什么就归家电了

楼主(2019-04-19):
求助!帮查海康球机电源板上的二极管型号。(不知道球机算什么,就归家电了,其他更不像。)

如下图

就是红框里的 “1201 LX” 和 “1136 DK”
原来一直换新机的,现在要自己修了,没图没材料,脑袋疼。如果哪位大师有海康的电路图,我先谢过了。

网友A:
上面标了啊,TVS管,放浪涌的,去掉也不影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标了啊,TVS管,放浪涌的,去掉也不影响功能

想了解型号,可以查参数,想用其他二极管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标了啊,TVS管,放浪涌的,去掉也不影响功能

谢谢你的提示,我找到tvs的型号表了。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