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MacBook Pro修完回来了,套件。组装一下,并用时间机器安装系统

楼主(2019-04-19):
AMD显卡门,显卡过热虚焊拿去修了。

烂苹果古董。。。

后面 ,开盖

打开,当时送修时候把内存和硬盘已经拆掉了,因为曾经出现过被调包的情况。.。这次修是整个主板换

原来的配件不用了,重新找出一些。240g东芝SSD(曾经也是装苹果的),2条d3 8g组双通道

断开电池

装好两条内存。

硬盘插好

这个排线很堪忧。。。总怕他撕裂了

装好。全部

开机。没系统

按组合键,装系统

出现个地球,会提示你连接WiFi,然后自动下载os还原向导

这就要一段时间了,喝杯茶去回来差不多了。。。。。。。。。。。。。。

走完之后会有个苹果,等他启动。别高兴太早。。。

因为刚才装的不是系统,是恢复向导选择语言

选好就可以了

用磁盘工具

抹掉硬盘

完事了。

之前有做时间机器的可以直接用时间机器恢复。如果没有,就用下面的安装吧。曾经用下面安装系统,非常艹蛋!怕了。做了个时间机器,直接用算了

插入时间机器

系统自动搜索识别

选择你要恢复的时间

选择要恢复到的硬盘

好了。。。。又要很长一段时间,可以去看电视剧去了。。。。。。。。。。。

恢复完了

检查配置,没问题

测试各项功能都没问题。

完工

网友A:
我也有这样两台机器,一台高端些,一台低端些,高端换了SSD固态了。
有谁要,高端低端都可以卖哈..

网友B:
内存是山上的星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是山上的星星

怎么辨认的呢?我曾经在网上找过辨认方法,都符合正品

网友:
真有钱,还用苹果的笔记本电脑。
我就..........就.........(......)

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辨认的呢?我曾经在网上找过辨认方法,都符合正品

1.虽然有标签挡住了,但还是能看到DRAM上的部分丝印信息,字体不对
2.星星星内存不会用黑色带字的排阻,只会有黑色无字或者白色排阻
3.标签上的字体和印刷颜色不对
4.PCB上的三丧英文名方向印反了,并且旁边没有具体型号的字符
5.8GB版只有2R16一种规格,即单面8颗,总共16颗4Gb*8的颗粒。而这种内存位宽64bit,总共8颗粒,只会是1R8或者2R16,也不存在2R8的字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虽然有标签挡住了,但还是能看到DRAM上的部分丝印信息,字体不对
2.星星星内存不会用黑色带字的排阻, ...

好的,感谢科普。找商家去

网友C:
做个U盘的系统盘恢复起来会更快,而且你的配置用10.10感觉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U盘的系统盘恢复起来会更快,而且你的配置用10.10感觉会更好,

2012以前的不支持u启动。曾经因为这个折腾死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2以前的不支持u启动。曾经因为这个折腾死我

我的是2010年的A1278,装的是10.10的系统就是用U盘装的啊,没听说过不能装啊

网友D:
这个三星内存颗粒是镁光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2以前的不支持u启动。曾经因为这个折腾死我

支持,我原来一个老苹果,就是用U盘装了WIN7 系统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虽然有标签挡住了,但还是能看到DRAM上的部分丝印信息,字体不对
2.星星星内存不会用黑色带字的排阻, ...

高手 中的高手,这都能给你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2以前的不支持u启动。曾经因为这个折腾死我

可以的,开机按左option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三星内存颗粒是镁光的吧

三星颗粒。

网友:
你这个内存的颗粒边缘的印丝标法是镁光的,应该是后打上的三星标

网友(2019-06-28):
感谢科普。感谢科普。

网友(2021-01-18):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样两台机器,一台高端些,一台低端些,高端换了SSD固态了。
有谁要,高端低端都可以卖哈.. ...

还在吗 好想要

网友:
低端的那台出了, 高端些的型号还在的,因为要给孩子上网课,正常用着。

可出,配置:主频是2.3 core i5,8GB DDR3内存(购买了两条原装4GB内存增加的),硬盘更换了120GB SSD(好像是更换了Intel的,忘了 ),512M显卡。外壳有些地方有小磕碰,难免了,哈哈,没修过的,放心。
有意可加微信,我发图给你看,可接受什么价格?换苹果二手手机也行。

网友:
时间机器备份硬盘插上就能直播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