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测试了一些大电流PMOS管,参数共享

楼主(2019-04-19):
前段时间买了20个大电流PMOS管ME85P03,这是我知道的导通电阻最小的PMOS管了,卖家发来是散货、杂货,发来就有个坏的,logo都不一样,有五种,
后来做了个导通电阻测试工具,测了一下,参数如下,可见开启电阻都小于10毫欧【GS=8V时】
logo打的最粗糙的那一种导通电阻最大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得很不错

网友:
你孤陋寡闻啊,现在有RDSon是2毫欧左右的管。我打算撸一批玩,但是想想,用不上啊!Qg太大,没有专用芯片驱动不了,做开关的话NMOS没有PMOS好用。PMOS的8103 RDSon在4毫欧,便宜又好用、

网友A:
电动车调速器,航模电调上早就很多毫欧级的,不过大多是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调速器,航模电调上早就很多毫欧级的,不过大多是NMOS

NMOS毫欧级的拆了几十个了,,,不过NMOS是头朝上的,PMOS是头朝下的,不通用

网友:
PMOS的平时用的少,绝大部分都是NMOS,储能点焊机的MOS内阻最低能到0.5毫欧

网友:
这个pmos导通电阻不小

网友:
PMOS比同级NMOS性能差不少,内阻可能差不多,但是,Total gate charge,turn on delay,rise time,turn off delay,fall time,敢比吗?低频开关问题不大,高频开关马上原形毕露。所以现在开关电源基本还是用NMOS,特别是大功率和高效率场合。

网友B(2020-05-07):
我找到最低的Pmos电阻是1.2毫欧,最低电阻的Nmos是0.4毫欧
这是1.2毫欧的Pmos:

这是0.4毫欧的Nmos

这是价格比较便宜的Pmos  AOD403,

网友C:
1.2毫欧 pmos 那个管子是什么型号,按丝印查不到

网友:
P沟道,我找到的最低导通内阻的是T0252封装的一款,型号忘了,实测内阻10VGS电压下3毫欧,这个方块状的我手头有N沟道的管子,实测0.59毫欧,还有一款263封装的实测是0.6毫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最低的Pmos电阻是1.2毫欧,最低电阻的Nmos是0.4毫欧
这是1.2毫欧的Pmos:

贵,,拆机都5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毫欧 pmos 那个管子是什么型号,按丝印查不到

你搜 FDBL9501L

网友(2020-06-18):
这个测试仪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