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和声学并重,佩戴舒适感超强--JEET W1S蓝牙耳机深度评测!

楼主(2019-04-19):
科技和声学并重,佩戴舒适感超强--JEET W1S蓝牙耳机深度评测!
------------------------------------------------------------------------------------------
目录
1.外观,配件
2.评测对比
3总结
----------------------------------------
1.外观,配件

*黑色抽屉盒式的纸盒包装很高档
*衣领夹子很实用,可以固定电池部分
*带磁性封口的袋子质感很好,很实用
------------------------------------------------------------------

下面是我们要评测的四款耳机:(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A.JEET W1S
B.Pioneer 511LBT
c.Apple  EarPods (IPHONE 6原配耳机)
D.AKG 314P

next

楼主:
2.评测对比:

前言:我这里强调是“耳塞”,而不是耳机,这次评测其实我还用了BOSE的头戴蓝牙耳机,AKG的头戴耳机对比,头戴耳机在低音表现和降噪、佩戴舒适性等方面与耳塞相差太远,可比性不大,所以后文就没有提及。

这次选了另外1款蓝牙耳塞和两款有线耳塞进行评测,尽可能客观了解JEET W1S的综合表现。

对比的两款蓝牙耳塞

1.四款耳塞的卖点

评论:从表中可以看出来各自的特点:

A.Pioneer 511LBT擅长设计,磁吸凹凸设计,红黑撞色设计都很年轻化
B.AKG314P是传统HIFI耳机厂家,专注声学
C.JEET W1S走三星的路线,科技和声学并重

----------------------------------------------------------------------------------

2.音质测评,用手机作为音源
评测歌曲有:
A.蔡琴《渡口》--测试点:低频,女声
B.Eagles《Hotel California》--测试点:电吉他,贝斯,掌声,鼓,乐器及人声定位
C.老狼、任素汐《要你》--测试点:木吉他,小提琴,老狼、任素汐震音

音质评测结果:

评论:从表中看出,
A.作为蓝牙耳塞,JEET W1S的音质表现完胜同档次的Pioneer 511LBT,这个归功于JEET W1S使用了高通的APTX技术
B.与有线耳塞比较,JEET W1S音质表现与苹果耳塞接近,适合大部分场合使用

这里普及一下关于Qualcomm aptX:“aptX”也是一种编码压缩技术,但它能减少音质的损失,保留更多的细节,让人们可以用蓝牙设备收听到高品质的音乐。
这个技术主要有以下特点

支持48kHz / 24位LPCM音频数据

与现有aptX产品向后兼容

即使用于标准分辨率音频,亦可增强音频效果

与高清音频别无二致
----------------------------------------------------------------

3.蓝牙连接速度、距离和其他功能

A.JEET W1S和Pioneer 511LBT都是支持蓝牙4.1,在连接速度和距离都满足日常需求,都没有底噪
B.Pioneer 511LBT是英文的女声提示,音量偏大,有时候给吓了一跳。JEET W1S为普通话女声提示,音量适中,而且是渐弱效果
C.Pioneer 511LBT支持磁吸断开连通播放软件,JEET W1S没有这个功能,磁吸只是防掉功能。实际使用中,磁吸断开播放软件没有问题,但自动连通有几次都让我措手不及,我觉得Pioneer 511LBT这个功能并不适合我个人。D.电池续航。Pioneer 511LBT标称续航8小时,实测6小时左右,JEET W1S标称续航11小时,实测超过11小时。
--------------------------------------------------------------
4.隔音效果及佩戴舒适感

首先我们看看几个耳塞的设计:

评论:(平头耳塞容易掉,不适合运动甚至不适合走路使用,这里就不上图对比了

A.Pioneer 511LBT是完全的入耳设计,发声单元入耳朵的位置最深,物理隔音不错但不太舒适。
B.Apple  EarPods 和JEET W1S我称为“半入耳”设计,在隔音和佩戴舒适感有所折衷,但JEET W1S还在这个“半入耳的基础上加了耳翼,在不牺牲舒适性的基础上改善了隔音效果,这个可谓绝妙,在这个对比环节上值得给满分!
-------------------------------------------------------------------------

next

楼主:
3.评测总结:经过卖点、包装、外观、功能的多项比较、评测,做出以下总结:

优点:JEET W1S 蓝牙运动耳机整体做工精良,对于前一代产品,体现了蓝牙耳机最新科技,在音质、续航、易用方面有很大提升,包括蓝牙传输及续航都表现不错,主要是应用了Qualcomm aptX技术(高通高清蓝牙无线音频编解码器),另外,运动、降噪以及佩戴舒适度上的表现都比较满意。

缺点:JEET W1S大容量电池配搭衣领夹设计合理,但线控部分+电池做得比较大,如果要进行剧烈的运动的话,线控部分就会有明显晃动感。

建议:
1.电源充电口改为磁吸式或者无线式,
2.为适合年轻和运动的风格,建议增加其它色彩的搭配使耳机更具时尚和活力感。
3.Qualcomm aptX等技术的应用,相信未来的升级产品音质可以达到更好的水平,
期待国产精品的崛起!

---------------------------------------------------------------------、
福利:基本结构(拆解蓝牙耳机):
为了让坛友了解一下蓝牙耳机的结构,我决定拆解它---先锋PIO-ONE+给大家观赏,至于JEET W1S,下次再拆

JEET W1S有专门的电池仓,不需要放在耳机背后!
------------------------------------------------------------------

e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3.评测总结经过卖点、包装、外观、功能的多项比较、评测,做出以下总结:

JEET W1S 蓝牙运动耳机整体做 ...

你这要求太高呀,还无线或磁吸式,我的建议改为TYPE-C倒是合适哈。
主要是传输不稳定,容易断了这个没解决好不好办,后续不知固件有更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要求太高呀,还无线或磁吸式,我的建议改为TYPE-C倒是合适哈。
主要是传输不稳定,容易断了这个没解 ...

MICRO USB 改TYPE C意义不大,我相信下代产品就改成无线或者磁吸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3.评测总结:经过卖点、包装、外观、功能的多项比较、评测,做出以下总结:

优点:JEET W1S 蓝牙运动耳机 ...

耳塞也是属于耳机一种啊,耳塞式耳机。是楼主你自己要咬文嚼字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塞也是属于耳机一种啊,耳塞式耳机。是楼主你自己要咬文嚼字的哈

和头戴式耳机一起测试就不客观了,所以强调是耳塞

网友:
恭喜受精了

网友:
评测详细,下次一定拆开看看哈

网友:
要改无线充电一是成本问题,二是必然要减少电池容量呀?这个无线充电要放线圈占位置的。

网友:
耳机佩戴舒适是最基本的,戴着不舒服就根本听不下去的。。

网友:
值得一看的测评

网友(2020-10-09):
蓝牙耳机影响推力的因素是什么,如何提升推力

网友(2020-12-06):
受精了。。。。楼主牛逼

网友C(2024-03-25):
谢谢分享,多年前论坛赌场对过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多年前论坛赌场对过手

以前论坛好玩的东西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论坛好玩的东西多

其实猜拳挺好,现在去茶楼还要收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