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为啥跑圈不到十秒就无法写入数据呢

楼主(2019-04-19):
跑圈才不到十秒 就无法写入数据了,然后就掉盘了,这是不是颗粒坏块太多导致的?

网友A:
也有可能是过热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过热掉盘

那像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用啊,我怕装了外壳用用就掉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像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用啊,我怕装了外壳用用就掉盘,

显然没法胜任工作

网友:
先上安国低格看看吧 颗粒有问题的时候多 还有就是固件问题

网友:
过热了,我用过USB3.0读卡器测内存卡,也是这个情况,主控烫手,插到2.0接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