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人买博世tect120的 这个实用性怎么样

楼主(2019-04-20):
做监控安装的的 ,需要再墙上打孔 。最怕的就是打到电线一般的话我都看下 上下左右的 有没有面板什么的 但是还是有点担心打到电线水管什么单位 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就是有种再雷区 逛街的感觉. 所以关注这个 据说可以测 有水的水管 ,电线 ,钢筋,木材 。灵敏度很高。 想入手一个 有没有 人用过 啊。 这个值不值的买啊

网友A:
墙内有金属可以探测,这个容易理解。

如果是PPR水管,如何探测?

网友:
高级货,前排观望

网友B:
中枪的路过   谁也想不到   原来螺丝位置换了一个长螺丝   就把水管拧爆了

网友:
这玩意搞维修时确实有用,不过非专业搞安装的,买一个放家里也基本上吃灰了。我也在犹豫是否搞一个玩玩,还是看需求了。

网友:
只是求心里安慰,这个测带电线管挺好的,测ppr管道和不带电的管道如果墙有钢筋或者瓷砖有空鼓就不准了

网友:
一直也想搞一个这个,又怕不好用,只能放着吃灰

网友:
几十块钱的万用表都能感应测试电线的,关键问题是没通电的你也测不出来,所以还是碰运气

网友:
未通电的电线应该也能测吧,它能测金属的,不然1000多谁会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枪的路过   谁也想不到   原来螺丝位置换了一个长螺丝   就把水管拧爆了 ...

感觉 中招都晚了就是怕吗 ,在室内按线管真的就是在打赌

楼主:
就是来个1000多块实在有点舍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墙内有金属可以探测,这个容易理解。

如果是PPR水管,如何探测?

通水的水管可以测

网友C:
用过,只能说是辅助工具,没法完全依赖,可以猜出规整的线路走向,因为他其实应该就是测物体的密度来区分的,钢筋混凝土墙的钢筋,砖墙的砖缝,空心砖的空心,墙体裂缝,一脸茫然全靠经验,但是只要提示了你就要小心,不是水管就是钢筋,也有可能是缝,给你个表情自己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只能说是辅助工具,没法完全依赖,可以猜出规整的线路走向,因为他其实应该就是测物体的密度来区分的 ...

看来不是很实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