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有木工大师吗?请进!选板裁板问题,固定方式问题。榻榻米魔术箱

楼主(2019-04-20):
客房想重新做一个榻榻米魔术箱,X宝上看了,我这种面积,指接板的要4k多(下图),太不划算,我估计自己做顶多就是2k以内的成本。

客房如下图,1.88米×2米空间要做榻榻米。

我准备把榻榻米分成9个箱子,如下图。

我手头的工具有:
一把小的手提电圆锯
一把小台锯,估计用不上
一把博世曲线锯
木工手锯
空气压缩机(30L)
1.4口径的喷壶(气钉枪还没买)
电钻,各种金工钻头
钢角尺
长的铝材可做靠山
砂轮机
氩弧焊机

现在问题是:
1.选材:樟子松指接板/直拼板17mm够用吗?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推荐?有朋友能帮我算出需要多少块板子吗?板材是1.22米×2.44米。

2.在卖板子的地方应该能帮我开板的,请问1.22米的板对半开出来后,去掉损耗,是多宽?应该没有610吧?
3.箱子是用什么固定方式?气钉枪?我想简单点,因为第一次做木工。如果圆木榫是不是要购置工具?
3.如果气钉枪,请推荐一款。还有,3合1的气钉枪跟单功能的比,有什么优缺点?
4.我在广东,实木指接板如需防潮就要上漆对吧?自制木蜡漆怎么弄?或者直接买光油?哪款好?
5.施工中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6.裁板神器好用吗?

各位大师,如果有好的木工微信群,麻烦私聊我,拉我进去,谢谢!

网友A:
老兄,最好不要用气钉枪,除非你只是临时用1-2年。直接用3.5cm螺丝固定最牢固,先用细钻头钻孔,平面做沉头隐藏螺丝头。板材用量网上有软件自动计算,只要知道每块板子的大小和数量,直接能计算出来需要多少张板,好像叫下料软件。

网友:
自己动手完全可以不受限制,用材,设计,大小,结构,依自己的爱好,想法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最好不要用气钉枪,除非你只是临时用1-2年。直接用3.5cm螺丝固定最牢固,先用细钻头钻孔,平面做沉头 ...

螺丝就更好了,不用买气钉枪!谢谢啦

网友B:
我手头的工具有:
一把小的手提电圆锯
一把小台锯,估计用不上
一把博世曲线锯
木工手锯
空气压缩机(30L)
1.4口径的喷壶(气钉枪还没买)
电钻,各种金工钻头
钢角尺
长的铝材可做靠山
砂轮机
氩弧焊机

现在问题是:
1.选材:樟子松指接板/直拼板17mm够用吗?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推荐?有朋友能帮我算出需要多少块板子吗?板材是1.22米×2.44米。

2.在卖板子的地方应该能帮我开板的,请问1.22米的板对半开出来后,去掉损耗,是多宽?应该没有610吧?
3.箱子是用什么固定方式?气钉枪?我想简单点,因为第一次做木工。如果圆木榫是不是要购置工具?
3.如果气钉枪,请推荐一款。还有,3合1的气钉枪跟单功能的比,有什么优缺点?
4.我在广东,实木指接板如需防潮就要上漆对吧?自制木蜡漆怎么弄?或者直接买光油?哪款好?
5.施工中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6.裁板神器好用吗?

各位大师,如果有好的木工微信群,麻烦私聊我,拉我进去,谢谢!

--------------------------------------------------------------------------
我说说我知道的:

我们家做过榻榻米,不过是花钱找人做的。除了2.0X1.5榻榻米,还有2个整体到顶衣柜,定制电脑写字台、写字台吊柜。我在淘宝下单,师傅上门测量,沟通方案和尺寸,定金8000,尾款5000,一共花了1.3万,大约半个月做好。这个价格已经是相当便宜的了,如果选索菲亚这种品牌定制,这些要2万以上!

我家这个榻榻米,后面是3x2个箱体,前边是3个抽屉。我看了你的想法,全部做箱体,那么会简单一些。因为做抽屉,要定制压花,这个是个人做不了的。

据我所知,榻榻米板材,一共有四种
1、露水河板材,类似于高级刨花板,市场价格每延米100-120元;
2、实木复合板,大约170-180元每延米;
3、实木多层板,大约170-180元每延米;
4、橡木板,大约280-300元每延米;

这个延米是啥意思,我也没搞明白。

据我观察和了解,榻榻米,如果没有抽屉,那么工艺会比较简单。但是你有个重要问题就是:

你可以根据榻榻米尺寸计算需要的板材;
你可以用电圆锯和靠尺,给木板下料;
你还可以使用板式家具三合一连接件,固定榻榻米箱子;
有一个问题你不太好解决,就是板材切割后,封边的问题。定制的榻榻米,为何要15天工期,这是因为,板式家具定制,涉及到几项工艺,板材的封边、抽屉与柜门、罗马柱等造型(花纹、凸起)定制、烤漆等;你这个榻榻米比较简单,但是至少要把板材封边吧,否则很难看!

我不懂木工,但是我以前利用废旧板式家具的板材,用电圆锯给家里DIY几个一字隔板,我在淘宝买了自粘式封边,用热风机给一字隔板封边,实际效果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你要自己DIY榻榻米,你必须用到板式家具3合1连接件,你可以在淘宝买一些回来,需要注意的是,三合一连接件,需要专门的开孔工具,也要一并买回来!

榻榻米盖板,可以开圆孔,也可以安装隐藏式拉手,建议开圆孔,省事省钱!

对了,榻榻米所用的几种板材,厚度是18mm,你买封边的话,千万别买错了,我那个一字隔板封边,买成20mm的,装完很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的工具有:
一把小的手提电圆锯
一把小台锯,估计用不上

卧槽,要这么贵的啊?看来x宝报价4k多也还可以啊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我再做做功课!

网友C:
你应该到木工论坛潜水,别人不可能替你按你的能力水平设计出一个完整方案,你需要求解。
板材:你到实体店去测,拍照,回来画设计图,施工图,板子是1220X2440mm,按需要尺寸套裁,每个锯口3mm,估算总面积好像加10%冗余量(记不清了),板厚至少25,18mm应该强度不够,电圆锯倒装开板,连接用榫卯还是五金件,或直接螺钉等等,没做过这个,说不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螺丝就更好了,不用买气钉枪!谢谢啦

那个下料软件叫 Cutlogic 2D

网友D:
自己做就直接用角码(不锈钢的)加螺丝连接,方便又结实,三合一连接件强度不够,燕尾榫难度太大,不是专业的不建议搞
网上卖板的,大多店可以按尺寸裁好,锯缝好像是5mm 自己先用纸板缩小10倍做个模型就知道要多少板了 4块1.88米(减去两层板厚)+2块2米+6块20.66米(以2米除以3格估算,实际要减法4层板厚后再除以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到木工论坛潜水,别人不可能替你按你的能力水平设计出一个完整方案,你需要求解。
板材:你到实体店去 ...

潜水中,看来不能急!

网友E:
这是前几年做的书桌,工具就这个电圆锯,16mm的橡木板。

你手上的工具够了,我当时的工具还没那么多。

以下经验给你参考一下:

松木太软,不建议用。

买板的时候考虑到书桌的大小,把板都裁成 0.6米x2.44米。卖板的裁板不精确,要考虑余量。
板之间的连接用白乳胶加不锈钢木螺钉,为了外表的美观,有部分打斜孔。
气钉枪用处不大,做定位比较方便,定位后还要上螺钉。
喷水性漆,底漆和面漆,我用的是透明亚光的。我这是南宁,回南天潮得厉害,板的内侧喷得不够厚,后来有霉点了,又用刷子刷了几遍。
喷头一、二遍底漆时,木板表面因吸水会有许多小凸起,要打磨后再喷,我基本上用的是600目的砂纸。面漆(哑光漆)喷完后,等它不粘手了,用块棉布檫一下表面,等干透就就很平滑了。
别用曲线锯来锯直线,垂直木纹锯得比较直,顺着木纹锯基本都是歪的。
裁板神器不了解,当时是用角铝做靠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下料软件叫 Cutlogic 2D

非常感谢!

网友:
我用的免漆板做了全屋的家具 柜子 床  刚开始下料总是没有头绪 只好从小物件开始做 慢慢的摸出了门道 下料时一定计算好尺寸 该减的减 该加的加 细心点就可以了  记得做的第一个是吊柜 四面板子用螺丝组装好后很不结实心里凉半截 谁知道装上背板后 起到了固定的作用 结果大大抵消了变形力 信心倍加 一口气全屋的家具做了下来

网友:
我用的是铝合金型材 直接G字夹固定后 用云石机开板  锯缝2毫米 你买板子的时候一定注意尺寸  好多板材达不到标注的尺寸

网友:
不要用三合一 以及斜孔  很麻烦也没多大的效果
直接螺丝固定 然后有专门的掩盖螺丝孔的塑料片 贴上去就看不到螺丝了
封边条热熔的话 业余条件下用电熨斗可以粘上 但不结实会开裂  还是用老式的封边条 用免钉胶粘上很结实

网友:
去火山  抖音 快手 上多搜一下木工师傅发的视频 很多技术就是一张纸 捅破了就OK了

网友:
我家装修用的 青岛一木的实木板 实际两面是漆中间是进口桐木  一张要170左右 老爹是木工,自己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就直接用角码(不锈钢的)加螺丝连接,方便又结实,三合一连接件强度不够,燕尾榫难度太大,不是专业 ...

纸模型的建议很好!谢谢

网友:
我也是小白,不过新手先用斜孔链接,这个方便,三合一对打孔精度要求比较高,想省事就用免漆板了,不过要封边,就用热熔胶条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前几年做的书桌,工具就这个电圆锯,16mm的橡木板。

我想保留木板的纹理,用透明的柒应该用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