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腾GI945做个ROS........

楼主(2019-04-20):
看中这机器两点,
1.功耗低。。用可调电源测试进系统(ROS)后 12v 0.65A左右只有7.8W,换12V电源后表测8.75,12V电源1W的转换损耗。
   现在用的1037 14.5W左右
2.千兆网卡,跑我的100M光纤刚好。。

材料。。
1.升腾GI945
2.编程器
3.BIOS文件
刷机的
我机器里备份的

原机回来接好线死活不启动。。

买编程器。。拆BIOS..两个到头电洛铁很好用。。一下就拆下了。。

刷BIOS.这个编程器输出是3.3V的。。里面有3.3 5V两跳线短接后就5V输出。。用表测的。。这机好像是winbond 25Q80 就默认用3.3V就行了。。

开机F12选项有了。。

接好线。。CF-IDE..前面接口还有一个小的转接口。。

能识别。

装箱了。。没办法盒盖。。就这样。。以后再买个没锁的盘。。

入到系统了。。

功耗8.75W

网友A:
这玩意是单网口的吧?另外功耗低了,性能也低啊~既然需要跑ROS,还差那几W电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单网口的吧?另外功耗低了,性能也低啊~既然需要跑ROS,还差那几W电钱~ ...

单网口也跑得欢阿。。。几瓦也是自巳口袋里的钱阿。。。要是别人家的就不折腾了。。。这机在我这使用环境跑ros性能过胜了,才接了20个左右二级路由。

网友B:
浪费电,既然玩ros ,随便去咸鱼淘个二手的Mikrotik RB的 ,<5瓦,照样100M飞起

网友C:
好像比凌动D525低不少呢,D525得有20W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浪费电,既然玩ros ,随便去咸鱼淘个二手的Mikrotik RB的 ,

我去看过了。。。那个是APU的。。好像AR什么芯片的。。性能比这个低级多了。。唯一的好处是网卡可能比这个好吧。。最便宜也得260块左右。。没这个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比凌动D525低不少呢,D525得有20W吧

NEC的小机 G41 E2180 ATX 45W
D525 DC12v 20W
D525 DC12v 14W  (这个是5网口的成品机,记得买回来五六百块钱的)
现在用1037 DC12V 14W
升腾GI945 8.75W

有测试功率的记得就测试过这么多。。

网友D(2019-06-15):
有后加网卡了吧,加无线网卡了吗?接口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后加网卡了吧,加无线网卡了吗?接口够吗

什么都无加,单臂跑ROS,后来买了升腾接口的4G Sata 装好盖,一直稳定使用到现在,就是有点热。

网友:
低价买过好多个双千兆口以上的n270n230d525之类的低端小主板小主机,有时候才几十大洋还附带内存硬盘,到手随便折腾下就扔柜子里存着了。

网友:
我也在犹豫是不是买一个,家里的网件3700老了,干不动了

网友E:
我买了一个改好BIOS就垫床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一个改好BIOS就垫床脚了

物尽其用,我做了两个都给人了。。现在自己又用回1037。。求赠送。。

网友:
看这板子功耗不小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物尽其用,我做了两个都给人了。。现在自己又用回1037。。求赠送。。

945 现在35包邮,再下单就是了.

还有就是问一下店家说刷bios后,4G电子盘是用不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945 现在35包邮,再下单就是了.

还有就是问一下店家说刷bios后,4G电子盘是用不了的啊. ...

.原机512M,刷机后用不了,4G是另外买的,30块左右吧,忘记了。

网友G:
肉丝的系统都是鸟文看不懂,不过看很多网友说肉丝系统贼稳定,特别想尝试下,奈何自己技术还没到整不来

网友:
偶的N3050才6W:lol:

楼主:
贵阿,用10年不坏,电费还没省到个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肉丝的系统都是鸟文看不懂,不过看很多网友说肉丝系统贼稳定,特别想尝试下,奈何自己技术还没到整 ...

有个p3 +815+128M+256mcf卡放朋友出租屋10年有多了,玩在还使用中。。。跑ros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