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Lunwen拆解-拆飓王(SSK)读卡器

楼主(2019-04-20):
结果拆开之后又是一块“牛屎”芯片,那回拿存有音乐文件的存储卡插在读卡器里面,然后在把读卡器插在音响的USB接口上,因为长时间读取导致发热。这样发热下去,估计哪天就坏了(有可能是存储卡、读卡器连带损坏),这种用起来不放心。
外观

背面

插口细节

拆开之后,由于早前拆过很多次,把两个卡扣整坏了。

电路板细节
PCB板设计日期是2011年9月底(9月21日)

电路板正面,用料非常的简洁,几个贴片电容、贴片电阻、一个“牛屎”主控芯片。(但符合现代人对于精简主义的需求)

存储卡插槽、USB接口的触点

散件

本帖提到的好友有:@数码小透明
                                    @工具小白
                                    @smxb33
                                    @azzajazz
                                    @寂静的春天
共提到以上五位好友

没了

请注意道车(请注意倒车)
山扎高(山楂膏)
灭人器(灭火器)

网友:
这个是山寨的吧?很多这和款式却是各牌子的?

网友A:
 指甲该剪了,里边有泥了。
那天不注意进去一颗种子,第二年能长出苹果树来。

网友:
SSK是飚王吧,不是飓王,飓王我查了下,还真有这个牌子,而且也做读卡器、USB HUB产品,名气倒是挺小的。
楼主拆的这个型号是SCRS052 还真不是山寨的,原版的就是这样,白色喷涂的纤维板,上面有些电阻电容什么的。临时用用还行,但不适合长时间读写,
比那种1.9包邮的好很多,但是,这货性价比很低,官方的售价是12.9。再加7块钱就能拿下3.0版本的SCRM331,而且还是硬封的主控

网友:
额。楼主是干啥的?指甲好黑啊。

网友:
我捡过一个紫色透明壳的,里面也是这种白色的板子,到现在还在用,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甲该剪了,里边有泥了。
那天不注意进去一颗种子,第二年能长出苹果树来。 ...

嗯嗯

网友:
楼主原来是来晒指甲的,鉴定完毕。

网友:
11年的飚王还不至于用牛屎吧?我那时候买的飚王一个USB-HUB里面做工都挺好的,连自恢复保险都带。

网友(2023-03-03):
“牛屎”芯片也分三六九等吧?